电工电气
关于分断电流?

楼主(2008-12-23):
对于小型断路器来说,分断电流是不是就是指断路器能可靠工作(跳开)的最大电流?一般也就是短路电流?超过分断电流断路器会怎样?击穿?对于壳架开关分断电流定义一样么?

楼主:
分断能力分为额定极限分断能力ICU和额定运行分断能力ICS。如果是极限分断,开关不能继续使用;如果是运行分断,开关可以重复使用。开关铭牌标注为额定极限分断能力,通常选择也是按极限分断能力选择,但建议按额定运行分断能力选用。实际使用中开关是需要重复分合的。额定运行分断能力通常为极限分断能力的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