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受损烧毁,谁之过?

楼主(2008-12-23):
从低压抽屉式GCK柜出线的300米240平方的B相电缆,在施工时受损,未做正确处理就埋入地下,通电约1月后烧毁,而A,C相没出问题。电缆高温烧毁,低压抽屉出线单元的 S-NS400N 400A断路器出线侧的B相互感器,因高温表面变黑了,从开始运行到电缆烧毁,此断路没跳闸,施工方则认为是断路器没跳闸而导致电缆烤毁的。
而本人认为此事故与柜体断路器没有一点关系,观点如下:
1。断路器跳闸在在电流过流情况下才跳,而些类情况概况电流根本没过流。
2、虽然B相出线端过热,断路器不跳,但这是因电缆受损从受损处传过来的,原图纸没设计线路过热保护功能,所 以断路器没此种保护脱扣。
不知广大网友的意见如何,你认为呢?

网友A:
这种情况,断路器跳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断路器跳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电缆是。。B相受损处到开关柜这段发热烧坏,浪断路器就该跳,除非没有整定断路器电流。。如果在断路器的出口发热烧坏,断路器就不跳,应该是接头没做好

网友C:
与断路器没有关系的。受损的线必须要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断路器没有关系的。受损的线必须要处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