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怎么选浪涌的连接导线

楼主(2008-12-23):
怎么选浪涌的连接导线?比如最大放电电流 IMAX=20KA,IMAX=40KA,IMAX=60KA,

网友A:
建议导线规格:20KA不小于6mm2,40KA不小于10mm2,60KA以上不小于16mm2,100KA以上不小于25 mm2导线,要求短、直,长度最好小于0.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导线规格:20KA不小于6mm2,40KA不小于10mm2,60KA以上不小于16mm2,100KA以上不小于25 mm2导线,要求短、直,长度最好小于0.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