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输出电缆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2008-12-23):
关于输出电缆的问题我发过帖子了,不过还是有一点问题不太明白:电缆长了会有什么危害?我找了一本变频器书看,上面说,当电缆较长时线间的分布电容和电动机的漏磁电感之间有可能因接近于谐振点而导致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偏高,从而使电动机容易损坏,或运行时发生振动。这个说得太专业了,没开明白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大侠用通俗的语言给解释一下?

网友A:
电缆长了会有什么危害 最简单的就是会有线路压降呀至于“当电缆较长时线间的分布电容和电动机的漏磁电感之间有可能因接近于谐振点而导致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偏高,从而使电动机容易损坏,或运行时发生振动”在一般的应用上不用考虑的,他是说理论上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