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谢谢各位:S7-200和三菱,欧姆龙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2008-12-23):
我有一个系统,需要20路温度,10点输入,25点输出,三至五个变频器,变频器可考虑通讯方式控制,上位机用电脑。请问行家们:如果用S7-200,三菱,欧姆龙,哪种方案更有优势,优势在哪里?谢谢!

楼主:
1:上位机用电脑,自已用VB开发。

2:优势就是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低价低成本

网友A:
你这个20路的温度比较费钱呀,打算采用什么方式。通讯应该比较省钱。

楼主:
对:fa_ybq 关于

你这个20路的温度比较费钱呀,打算采用什么方式。通讯应该比较省钱。

内容的回复:

就是想为老板省点钱才问兄弟啊!我知道有EM231  4TC模块,这年头,挂5个EM231 4TC模块要命啊

网友B:
不知道你所需要的传感器温度范围是多少?市场上有很多传感器带通讯功能,还有很多二次仪表也带有通讯口,你可以采用485通讯方式,这样就不需要那些模块了

楼主:
对:标准触点 关于

不知道你所需要的传感器温度范围是多少?市场上有很多传感器带通讯功能,还有很多二次仪表也带有通讯口,你可以采用485通讯方式,这样就不需要那些模块了

485通讯的温控器就不要考虑了,很贵。

内容的回复:

温度范围在400度左右,485通讯的温度模块不知多少钱?

网友C:
不是很贵,成本最多也就是500RMB一个,加起做到你通信的成本,这个成本还是用了好的仪表

楼主:
对:蓝天月亮 关于

不是很贵,成本最多也就是500RMB一个,加起做到你通信的成本,这个成本还是用了好的仪表

内容的回复:

请问是什么仪表,有牌子和型号吗?支持modbus rtu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