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PLC模块造型时位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工友,PLC模拟量模块选型时分别有16位,14位,13位,8位,12位,分别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位在编程时有什么不同?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地方。请各位高手详解!!!!

谢谢各位!!!!!!小弟这等着拜读了

网友A:
简单一点的解释就是精度的高低

网友B:
这个是指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位数越高,分辨率越高,价格也会越贵。

在编程中并无多大的区别。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