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编程理念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工友,大家在做程序时是用的哪种编程思路啊??我看教材上讲的什么步的概念,但本人在实践中从来没用过这种步的编程理念。请问大家有用步的编程理念的吗??顺便 大家都说说自己用什么编程方法啊?比如说经验法,顺序法或是别的什么。

网友A:
我初学者,不大懂 ,习惯用计算机的那种结构化编程

网友B:
用步的编程方法就是顺序步进控制法,三菱的STL指令,西门子的SCR(SCRT)(SCRE)就是用步控制的,在一个步的动作中,会有那些控制,完成后,用什么条件转换到下一个动作中(步)。我一般也用经验法编程。用梯形图编写。

网友C:
对于单一的顺序流程控制,当然优先考虑采用步进控制。但实际应用中,并非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场合。如果一味的用步进控制,反而增加编程的难度。

网友D:
没有单一的编程思路,只有不断的融汇贯通,举一反三。交叉应用。

网友E:
 我觉得大家的编程思路可能都不一样,不管什么样的编程思路只要最终能达到目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