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调速问题

楼主(2008-12-23):
有台VFD-B变频器控制供水水泵,为PID闭环回授控制模式,压力表4-20mA反馈,现在输出频率达到50hz后,供水压力达到设定值后,频率始终降不下来。请教会什么问题呢?压力表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参数没设定好,再仔细设定一下。

楼主:
参数和另一台正常的已经比较过了,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读出的参数有几个项目比说明书上的少,哪个大虾能指点一下,

网友B:
        即使两台变频器参数完全一致,也不能说他们就会工作在相同状态。2套系统的工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它们的参数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多调节一下PID参数试一下。

楼主:
有什么具体建议吗?活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C(2009-02-23):
你会不会把压力信号正负反馈的参数设错了啊!!

楼主:
反馈是没什么问题的,想请教,设定的工作压力值应该是哪个参数啊?

网友D(2009-04-30):
看看压力反馈值是多少!!!

网友E:
是否回差过大?或者用水流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