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12-23):
各位工程师好,我想询问一下,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在烟草机械上主要起到什么作用?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

网友A:
本公司提供烟草专用光电开关及接近开关,如有需要可联系:朱小姐:0552-4090949,QQ:971611978

网友B:
检测物件的有无以及限位的作用呀.

网友C:
烟草机械上,有一个功能,用来计数吧

网友D(2009-05-30):
对于烟草行业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的用处也是非常的大的,起的作用就正是楼上所说的检测作用,要想自动化,首先就必须得有检测

网友E(2010-10-09):
光电管主要感应烟叶、烟丝等的有无等,接近开关主要是机械设备运行是否到位

网友F:
具体上说就是检测滤棒 成型纸 有无  限制高低   接近开关主要是接触金属有无控制机械传动

网友G(2011-04-20):
专业烟机配件

联系人:蒲先生 手机:18680840630 QQ:99462765 /313398300

CPU主板 15AD80G 进口
模拟板 15AD93G 进口/国产
编码板 15AD86G 进口/国产
输入板 15AD41G 进口
输入板 15AD81G 进口/国产
输出板 15AD42G 进口
输出板 15AD82G 进口/国产
步进电机控制板 15AD94G 国产
主机笼扩展板 15AD26A 国产
辅机笼扩展板 15AD28A 国产
总线扩展板 15AD27A20 国产
主机笼母板 15AD24A10 国产
辅机笼母板 15AD29A 国产
混合电路板 15AD02A 国产
缺包检测板 15815133 国产
网络卡 15AD84B0000 国产
静态RAM 15AD99C0030 国产
7V电源 2534907012 国产
24V电源 2534907016 国产
±24V电源 15815166 国产
24V电源 15815163 国产
70V电源 15815164 国产
120V电源 2534902240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5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6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7 国产
步进电机驱动 2534902532 国产
步进电机驱动 2534902536 国产
电压检测器 15AD05A 国产
电压检测器1 15AD05A1 国产
F/V转换器 15815072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00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10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20 国产
F/V转换器 15AD11A0000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0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1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5 国产
ARCNET网卡 PCI-ARC 国产
GD汉化显示器 PRO-001 进口

特价现货库存:
接近开关 Ni4-M12-AN6X-H1141 3件 进口 图尔克
接近开关 Bi4-M12-AN6X-H1141 1件 进口 图尔克
接近开关 GH1-302QD 2件 国产
电缆插头 WAK3-2/P00 3件 进口 图尔克
电缆插头 WWAK3-4/P00 2件 进口 图尔克
光电开关 FS2-60P 2件 进口 KEYENCE
光电开关 E3S-LS10XE4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2529401017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E3Z-D81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BGS-S08CP 0543F 2件 进口 OPTEX
光电开关 WS-2D630 2件 进口 SICK
EAO灯 704.000.4 1件 进口 EAO
电磁阀 35A-ACA-DEAJ-1KD 1件 进口 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