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古巴设备问题

楼主(2008-12-23):
公司要出口一批设备到古巴,古巴的电源为 三相220V /60Hz

原设计的设备要改才能适应古巴的电源要求 ,设备上有三相变频器,三相电机,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PLC,开关电源,

大家看看该怎么改,给出个方案。

网友A:
在设计中加个变压器,一次侧三相220V /60Hz,二次侧 三相380V /60Hz或者从理论上讲,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楼主:
我也是考虑做变压器的方案,可最大的电机有7.5kW,做变压器的话要15kW,有点大了

网友B:
我记得前两年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一下。

直接订购个三相AC220V变三相AC380V的变压器,这样的厂家很多,很多小长都能做这个,而且价格不高。

网友C:
让他们改电源!

呵呵!

网友D:
电压用变压器可以改变,就怕频率,不知有没影响?

楼主:
频率肯定也得改

各位再给出出方案,所用的器件就是以上那些

网友E:
要不改电源,要不订220V变频器

网友F:
综合考虑:变压器、变频器的成本、可靠性不如直接订购三相220V、7.5KW变频器!日本大多品牌三相220V的变频器都可以作到75KW!

楼主:
问题是220V 的变频器和电机国内不好买,而且价格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用变频电源  我公司400KW变频电源在船舶上以使用多年

楼主:
肯定不用变频电源,太贵了

网友H:
日本富士有200V三相变频器,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I:
现在的变频器可以调整输入出的电压

网友J:
对:fa_ybq 关于

现在的变频器可以调整输入出的电压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电机 改变一下接法,

网友J:
xing  jie     bian    jiao  jie

网友K:
电压部分可加装变压器解决,至于频率,需要注意一下三相电机的频率,而三相变频器、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PLC和开关电源,一般都支持50HZ/60HZ。

楼主:
变频器我用的三菱A740,电机用的国产电机50Hz的,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L:
加一个变压器,电机不用担心国产照用,50HZ的到国外更好用

网友L:
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综合考虑:变压器、变频器的成本、可靠性不如直接订购三相220V、7.5KW变频器!日本大多品牌三相220V的变频器都可以作到75KW!
我公司用过的设备就是这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以上内容,有什么理论依据?

学习了!

网友O:
经验了 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P:
变压器+变频器~

成本可能大了点,呵呵~~~

网友Q:
220V/60HZ的电源会给你380V/50HZ的设备带来如下影响:

一、主回路:

1、直接连接电网的电机额定转速提高,但功率下降,转矩下降,小功率电机可以改成三角形接线;

2、变频器选用220的电源规格。

二、控制回路:

1、加变压器。

供参考。

楼主:
如果换220的变频器和电机,不好购买,很麻烦。

所以我直接用一个大变压器,给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变频器+电机)供电。

楼主:
三菱A740变频器5.5kW的,拖动国产电机,我要做一个220V转380V变压器的话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R:
我还没有听说过升压的变压器,这次长见识了

楼主:
我看到变频器说明书上,5.5kW变频器的电源设备容量是12kVA,就是12kW,我再加上控制电路的不到2kW,这样做一个14kW的变压器可不可以啊?

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再顶顶,该用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S:
变压器功率 = 负载的输入功率总和 / 变压器效率

变压器效率可能要生产厂家提供具体数值,通常在0.7~0.9之间,变压器铁心形式不同效率就不同。

要不你就给变压器厂家一个负载指标,具体功率由它们去定。

网友T(2009-02-25):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U:
直接订购三相220V的变频器、电动机,应该能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