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电机,无霍尔反馈,有正向运动转向负相时电机发出一声很清脆的声音,为什么?

楼主(2008-12-23):
用编码器信号做换向信号,伺服驱动器可配置速率环KP,KI,当KP,KI调大时,转换方向就有声音

调小就没事,可是调小后阶跃上升时间又变长,整体性能不好。

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又想保证精度,又想没有声音,是不是不能兼顾?

网友A:
"又想保证精度,又想没有声音,是不是不能兼顾? "

实际使用中,你“阶跃”它干什么,一定要留出变速的时间。

网友B:
属于比较典型的换向冲击,瞬时加速度过大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又想保证精度,又想没有声音,是不是不能兼顾? "

实际使用中,你“阶跃”它干什么,一定要留出变速的时间。

内容的回复:

用阶跃信号只是想衡量一下系统的性能,要不然调到什么程度算好呢?总得有个指标吧?

网友C:
确实,你“阶跃”它干什么?超调和欠调的本身就是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