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我想说的是用变频器拖动的180千瓦2级三相异步电动机,由皮带带动柱塞泵运转,当变频器输出低电压时电机缓慢运行时,往往电机温度会升高,这是什么原因?按理说电流小了,电机不会发热呀。哪位高手进来说说。

网友A:
可能是绝缘值

31748159 工控人交流 高级群

31748159 工控人交流 高级群

31748159 工控人交流 高级群

31748159 工控人交流 高级群

31748159 工控人交流 高级群

31748159 工控人交流 高级群

网友B:
“按理说电流小了,电机不会发热呀?”

问题就在:当变频器输出低电压,如果要维持负载功率,必须增大输出电流,此时的电流几乎达到、或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也就是低电压、大电流。

电流大,电机当然容易发热。

网友C:
这是你电机选型错误:低速时电机轴带风扇散热能力几乎降为0,而你这种工况电机电流即使有降低也不可能幅度太大,电机发热量和散热能力不匹配,

安有温度不高之理?自扇冷却电机只有水泵/风机等变转矩负载可以使用,原因是电机功率随转速成3次方比例关系下降。自带风扇的散热能力始终不小于

电机变速运行时的发热量

电机冷却方式改为外置强迫风扇冷却。变频器有输出,风扇启动。。

专门有厂家给你配这种风扇,你给他们电机机座号,他们就可给你配好,货到后把电机后轴罩盖卸下,换上后再给风扇供一路电源即可。。

网友D:
开始时扭矩太大了,电机转不太动,电能转化为热能。

网友E:
带负载 你没启用第二转矩提升 或者 设置最小启动频率大点   。同意二楼的

网友F:
电机,电能转化为热能的比例越少电机越好。

网友G:
你的电机应该不是变频电机吧?变频电机一般都是外接电源风扇冷却的。加个风扇就好了。同意3楼 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电机选型错误:低速时电机轴带风扇散热能力几乎降为0,而你这种工况电机电流即使有降低也不可能幅度太大,电机发热量和散热能力不匹配,

安有温度不高之理?自扇冷却电机只有水泵/风机等变转矩负载可以使用,原因是电机功率随转速成3次方比例关系下降。自带风扇的散热能力始终不小于

电机变速运行时的发热量

电机冷却方式改为外置强迫风扇冷却。变频器有输出,风扇启动。。

专门有厂家给你配这种风扇,你给他们电机机座号,他们就可给你配好,货到后把电机后轴罩盖卸下,换上后再给风扇供一路电源即可。。

赞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电流小了,电机不会发热呀?”

问题就在:当变频器输出低电压,如果要维持负载功率,必须增大输出电流,此时的电流几乎达到、或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也就是低电压、大电流。

电流大,电机当然容易发热。

网友J:
我同意2楼说法...

网友K:
一,大电流,二,在低频是变频的谐波分量大,也引起发热

网友L:
     我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B:
1、柱塞泵的负载不同于水泵,也不同于风机,在低速时,仍然负载较重。

2、电机低速运行时,风冷量不够,电机也容易发热。

网友M:
 适当调节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E:
要是电机风扇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可以直接把容易过载的电机都装个大风扇的!  以后电机就不用分过载能力强弱le !

网友N(2009-04-12):
你只是看到输入电流小啦,可是当电机转速下来时  ,变频器为了维持电机转速,转速下来扭矩变大,所以点机会发热啦!!!!!

网友O:
严重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P:
1、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当频率下降时,异步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下降的,就是说频率50HZ180KW的电机,在频率下降时额定功率也跟着下降,不再是180KW的电机了!

2、频率50HZ180KW的电机与频率60HZ180KW的电机相比,铁心体积大得多!

网友Q:
3楼说的对,我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请专门厂家另作了加长的风扇罩,带风扇电机,配的风页同原先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