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X Neza PLC同PC联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一台施耐德Neza PLC 在台式机有COM口的机子,操作系统win2000上通过RS232转485接口联机正常,但在笔记本电脑上通过USB转RS232,再由RS232转485接口联机,设置都比较了一下,就是联不上机。USB转RS232驱动没问题,同西门子S200都联得上。请各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这个情况

网友B:
有的USB转RS232不好用,只能串口通讯,没有电源。因为TSX电缆线中有485芯片需要供电。没有供电就不能工作。有的好一点点的USB转串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