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

楼主(2008-12-23):
请教:执行器给定100%开度时反馈值为什么会频繁跳动?如何处理

网友A:
有没调节阀的机械部件,检查DCS接线端线是否正确

网友B:
用奥地利微电子的磁编码器可以解决!

http://www.austriamicrosystems.com/chi/node_78/node_377

网友C:
可以测下反馈的电流值,看什么情况.再检查机械部件是否在稳定的状态......

网友D:
其它开度值时反馈频繁跳动吗?如果是的话,就是你的执行器的的控制灵敏度过高,不够“模糊”。简单说就是你设定开度50%,当反馈值到50%时,执行器的电机断电,由于惯性,反馈达到了51%,执行器马上作出反映,电机反转,当电机停止时还是惯性,反馈达到49%,如此往复,就是你说的现象。 这种现象同执行器的精度有关,还同执行器的控制方式有关,是4~20MA前馈控制还是4~20MA反馈控制?

网友E:
执行器的电位器有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其它开度值时反馈频繁跳动吗?如果是的话,就是你的执行器的的控制灵敏度过高,不够“模糊”。简单说就是你设定开度50%,当反馈值到50%时,执行器的电机断电,由于惯性,反馈达到了51%,执行器马上作出反映,电机反转,当电机停止时还是惯性,反馈达到49%,如此往复,就是你说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执行器的精度有关,还同执行器的控制方式有关,是4~20MA前馈控制还是4~20MA反馈控制?

这样的阀有几个,一般是在95%以上开度时反馈值会跳,其它开度时相对很稳定,反馈也挺准

楼主:
对:忘情水 关于

可以测下反馈的电流值,看什么情况.再检查机械部件是否在稳定的状态......

内容的回复:电流值也跳,但机械部件不动,

网友F:
考虑检查定位器,同时可能是阀组件有问题。其他的暂时不考虑

楼主:
给定是0~10V的信号,但给100%开度时电压已经是10.04V,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D:
这样的阀有几个,一般是在95%以上开度时反馈值会跳,其它开度时相对很稳定,反馈也挺准 内容的回复:电流值也跳,但机械部件不动, 根据你这两个回复,好像你的执行机构所带的负载,在95%开度以上时,负载产生的力矩超过你的执行器的力矩。 这时,在95%开度以上时,如果你的执行器的电机也随反馈的变化而时转时停的话,你就应该考虑看一下你的执行器所带的最终动作部件是否有变形(应该是你看不到的部分,在容器或管道内部的);如果电机不动的话,理论上就是执行器的减速部分当电机停止后不能锁死,造成外力通过减速传回执行器,最终反映到了定位电位器上,造成反馈电流值跳。 如果“这样的阀有几个,一般是在95%以上开度时反馈值会跳,其它开度时相对很稳定,反馈也挺准”就是说这个现象不是普遍的,你应该考虑一下检查机械部分的问题。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要相信电气部件的可靠性, 顺便问一下,你的执行器多少钱一台?可靠性同价钱成正比的,我用过7W一台的奥玛,还有10W一台的罗托克,基本上是免维护的。

楼主:
1W多一台的SAMSON

网友G(2009-02-02):
如改用电流控制试试,如还是频繁跳动,那就是控制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