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故障奇怪

楼主(2008-12-23):
一台SJ300-15KW变频器,起初是上电正常,但运行跳E23.6,可以复位,再运行还跳E23.6。

更换驱动光藕,上电运行还是跳,又更换GA芯片,故障还是/

查了半天,驱动和GA周围都很正常,然后更换了,光藕A2611V和A7840。上电正常,但运行跳E30.6

重新换GA,还是跳E30。6

不管怎么修,不再跳E23。6,而是跳E30。6了

请遇见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经验:这种故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主基板、模块,先确定故障点在主基板还是模块上,如果是模块直接更换就可以了,如果在主基板上仔细检查:一般情况下GA损坏的概率比较小,大多在驱动部分!

楼主:
瞿总你好

你说的主基板是指驱动板吗

不过,主板我已经试过,故障依旧

驱动部分我也查过,也没什么问题,。模块触发时导通和关闭正常,我是模拟表量的

驱动部分依你的经验应该哪点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主要是我这没驱动板和模块

模块呢我测量和触发都很正常,所以怀疑驱动部分可能性大

网友B:
QQ:460099718,

我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C:
通过你的描述:我建议你主要查主基板(模块OK)。例如1上下桥的驱动光藕。

楼主:
上下桥的光藕已经换过了,且都是全心的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建议查一下驱动部分的小电阻

网友E:
跳的我都晕了,学习一下

楼主:
我感觉都晕了

网友F:
好多光耦新的都会出现不好的,我有几次换光耦都出现这种情况,结果买了原装的HP就OK了

网友G:
光耦新一般都没问题,是你没焊好吧,换后最好接假负载

楼主:
没焊好,这有点不大可能

不过,也谢谢提醒,我在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A:
20元以下的光藕50%不能用!千万小心!

楼主:
今天用指针表去触发模块,出现了奇怪现象,用手和指针表能触发,也导通,但指针会自动落回去

单独用指针表去触发时,完全可以导通,

之前我量的时候,都正常啊

修来修去,把模块修出问题了

网友H(2009-07-28):
那位大哥,把A7840和A2611v的管脚图,传上来,我也遇到相似的情况了

网友I:
我修了不少的SJ300 机器,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日立机器应该是垃圾!很

网友J(2010-05-21):
还是跳E30。6,说明光耦有短路,GA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如可以,量下驱动电压,六桥中应该有一相或多相没有电压。

网友K(2011-08-08):
E30.6故障是检测IGBT压降的接头坏了!线路不通所致。13102096662联系我!

网友K:
sj300变频器性能虽好,但问题太多,会把人搞死的!不至于是垃圾,但也是日立的败笔!有钱就不要修了,直接换掉省心!

网友L:
SJ300操作起来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