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用机械密封泄漏点分析和维修方案

楼主(2008-12-23):
泵用机械密封种类繁多,型号各异,但泄漏点主要有五处:

  (l)轴套与轴间的密封;

  (2)动环与轴套间的密封;

  (3)动、静环间密封;

  (4)对静环与静环座间的密封;

  (5)密封端盖与泵体间的密封。

  一般来说,轴套外伸的轴间、密封端盖与泵体间的泄漏比较容易发现和解决,但需细致观察,特别是当工作介质为液化气体或高压、有毒有害气体时,相对困难些。其余的泄漏直观上很难辩别和判断,须在长期管理、维修实践的基础上,对泄漏症状进行观察、分析、研判,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一、泄漏原因分析及判断

  1.安装静试时泄漏。机械密封安装调试好后,一般要进行静试,观察泄漏量。如泄漏量较小,多为动环或静环密封圈存在问题;泄漏量较大时,则表明动、静环摩擦副间存在问题。在初步观察泄漏量、判断泄漏部位的基础上,再手动盘车观察,若泄漏量无明显变化则静、动环密封圈有问题;如盘车时泄漏量有明显变化则可断定是动、静环摩擦副存在问题;如泄漏介质沿轴向喷射,则动环密封圈存在问题居多,泄漏介质向四周喷射或从水冷却孔中漏出,则多为静环密封圈失效。此外,泄漏通道也可同时存在,但一般有主次区别,只要观察细致,熟悉结构,一定能正确判断。

  2.试运转时出现的泄漏。泵用机械密封经过静试后,运转时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会抑制介质的泄漏。因此,试运转时机械密封泄漏在排除轴间及端盖密封失效后,基本上都是由于动、静环摩擦副受破坏所致。引起摩擦副密封失效的因素主要有:

  (l)操作中,因抽空、气蚀、憋压等异常现象,引起较大的轴向力,使动、静环接触面分离;

  (2)对安装机械密封时压缩量过大,导致摩擦副端面严重磨损、擦伤;

  (3)动环密封圈过紧,弹簧无法调整动环的轴向浮动量;

  (4)静环密封圈过松,当动环轴向浮动时,静环脱离静环座;

  (5)工作介质中有颗粒状物质,运转中进人摩擦副,探伤动、静环密封端面;

  (6)设计选型有误,密封端面比压偏低或密封材质冷缩性较大等。上述现象在试运转中经常出现,有时可以通过适当调整静环座等予以消除,但多数需要重新拆装,更换密封。

  3.正常运转中突然泄漏。离心泵在运转中突然泄漏少数是因正常磨损或已达到使用寿命,而大多数是由于工况变化较大或操作、维护不当引起的。
(1)抽空、气蚀或较长时间憋压,导致密封破坏;

  (2)对泵实际输出量偏小,大量介质泵内循环,热量积聚,引起介质气化,导致密封失效;

  (3)回流量偏大,导致吸人管侧容器(塔、釜、罐、池)底部沉渣泛起,损坏密封;

  (4)对较长时间停运,重新起动时没有手动盘车,摩擦副因粘连而扯坏密封面;

  (5)介质中腐蚀性、聚合性、结胶性物质增多;

  (6)环境温度急剧变化;

  (7)工况频繁变化或调整;

  (8)突然停电或故障停机等。离心泵在正常运转中突然泄漏,如不能及时发现,往往会酿成较大事故或损失,须予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

  二、泵用机械密封检修中的几个误区

  1.弹簧压缩量越大密封效果越好。其实不然,弹簧压缩量过大,可导致摩擦副急剧磨损,瞬间烧损;过度的压缩使弹簧失去调节动环端面的能力,导致密封失效。

  2.动环密封图越紧越好。其实动环密封圈过紧有害无益。一是加剧密封圈与轴套间的磨损,过早泄漏;二是增大了动环轴向调整、移动的阻力,在工况变化频繁时无法适时进行调整;三是弹簧过度疲劳易损坏;四是使动环密封圈变形,影响密封效果。

  3.静环密封圈越紧越好。静环密封圈基本处于静止状态,相对较紧密封效果会好些,但过紧也是有害的。一是引起静环密封因过度变形,影响密封效果;二是静环材质以石墨居多,一般较脆,过度受力极易引起碎裂;三是安装、拆卸困难,极易损坏静环。

  4.叶轮锁母越紧越好。机械密封泄漏中,轴套与轴之间的泄漏(轴间泄漏)是比较常见的。一般认为,轴间泄漏就是叶轮锁母没锁紧,其实导致轴间泄漏的因素较多,如轴间垫失效,偏移,轴间内有杂质,轴与轴套配合处有较大的形位误差,接触面破坏,轴上各部件间有间隙,轴头螺纹过长等都会导致轴间泄漏。锁母锁紧过度只会导致轴间垫过早失效,相反适度锁紧锁母,使轴间垫始终保持一定的压缩弹性,在运转中锁母会自动适时锁紧,使轴间始终处于良好的密封状态。

  5.新的比旧的好。相对而言,使用新机械密封的效果好于旧的,但新机械密封的质量或材质选择不当时,配合尺寸误差较大会影响密封效果;在聚合性和渗透性介质中,静环如无过度磨损,还是不更换为好。因为静环在静环座中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使聚合物和杂质沉积为一体,起到了较好的密封作用。

  6.拆修总比不拆好。一旦出现机械密封泄漏便急于拆修,其实,有时密封并没有损坏,只需调整工况或适当调整密封就可消除泄漏。这样既避免浪费又可以验证自己的故障判断能力,积累维修经验提高检修质量。

网友A:
学习了,说得没错,,有实际应用价值 学习了,说得没错,,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B:
收藏啦,真得不错,正需要

网友C:
我厂的泵经常坏,上月都连续换了好几个机械密封了。正需要这个,太好啦!谢谢!!

网友D:
机封出现漏的事故,主要出现在没有液体的情况下开机,试车

网友E:
很好,很适用的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F(2009-06-23):
不错 顶下 条码打印机大侠来也

网友G(2009-12-06):
好东西很适用的帖子谢谢

网友H:
说的好,前一阵子我单位三台水泵就出现漏水了,好不容易请来外面师傅修理,效果很高,一点都不漏了

22KW 电机带的单极水泵,不知道一个机械密封价位在多少?

网友I(2010-04-08):
学 了不少,今后干活要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