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压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有一个密封漕罐安装差压变送器A(底部)、B(顶部)现在空液位,但显示是在2%-5%之间漂移。刚开始我们以为是A变送器膜片有问题,拆开变送器,膜片上全是物料,擦干净以后还是老样子。(在擦干A变送器时,变送器直接在室外场景,这时候控制室显示液位居然是-11%,我们再把变送器安装上去,这时候控制室显示是2%)有点糊涂了,为什么拿出变送器居然是-11%,安装上去确是2%,一个在室外直接受大气压确显示-11%,一个空罐子没有任何压力显示确是2%。后怀疑是B变送器有问题,同时用375校验了A和B变送器,还上老样子出现2%-5%的飘逸问题。。。。变送器用的是罗斯梦特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A:
说具体点 你的差压表头上有CRT显示面板没有

打开平衡阀差压显示为0就是控制室里模块里算法的问题

网友B:
我被LZ说晕了

网友C:
1、我看你说的A、B变送器是2个变送器还是1个变送器的2个法兰。如果是双法兰变送器迁移了就很正常。

2、漂移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效验后的零漂,正常,用375效验后回零就可以了。

3、还有可能是温漂问题。

4、最好能找个压力台把变送器好好标定下,如果实在不行花钱找技术监督局效验。

楼主:
A、B是2个变送器,也没有平衡阀。CRT表头显示44%、1034mbar

楼主:
这故障以前也遇到过那是08年2月份天冷的时候,这几天天气又冷是不是温度的缘故引起飘移

网友D:
从你的叙述(在擦干A变送器时,变送器直接在室外场景,这时候控制室显示液位居然是-11%,我们再把变送器安装上去,这时候控制室显示是2%)要是变送器单校没有问题的话,说明你的灌里的压力要略高于外面的大气压,因为在你拆下A的时候,相当于改变差压的正压侧,控制室显示液位液位由2%变为-11%,即相当于减小正压,负压不变,差压减小,所以液位下降。你可以实验一下:拆下B变送器,A变送器不动的情况下,室内液面指示会比不拆下B的时候要高,原因即正压不变,负压变小,差压变大,故液位变高。对于你说的零点漂洗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你的罐内压力的微小变化引起的2%——5%的变化,你可以把量程乘以2%——5%得出的压力值会很小,这个压力值就是正负压之差,在现场中,谁都不能保证正负没有这么小的压差变化,也就不能保证零点不变,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你的罐量程太小,还有罐内有异物。

网友E: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楼主:
设置的量程是0-2100MBAR,罐内搅拌机的5片叶子板全掉在罐呢了。现在在等检修的人员弄好后再看下,6楼的答复我去试下

网友F:
是两法兰吧,两个变送器差压是怎么来的,两个压力减的吗?DCS算的啊?

网友G:
密闭容器最好用1台差压来测,如有腐蚀性可用双法兰。

网友H: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我想你所谓的零点问题没有确定,所谓0点是基准某个点而言,我公司一直用爱默生仪表,我想你用的是带毛细管的吧,你还不如用一个呢,测算物料罐高*密度*9.8算出压力,仪表量程就是此数据,零点是基于水平仪表连接口,加装一吹气装置,吹扫你所谓会堵塞的物料,不要考虑旋转叶片会造成液位波动,微小的很的干扰。

网友I:
也有可能是安装不水平的事,变送器要求必需安装水平。再就是垫片是不是小于膜片外径,压着膜片了,螺栓一紧,就显示正压了。

网友J(2009-11-10):
看一下是不是你变送器本身的问题~~~用375校一下~

网友K:
看有没有密封垫或什么挤压或去呀口有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