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8-12-23):
大家好,我把变频器频率调至50HZ,用模拟万用表量的电压输出为380V左右,然后在输出侧接一根5米长的三芯线,结果在线的另一端测的电压有1000V之多,请问哪位能解释这样原因嘛??

网友A:
换一个整流式的万用表就OK了

楼主:
对:只有两把螺丝刀 关于

换一个整流式的万用表就OK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原因造成的,我觉的变频器应该没问题,万用表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没有明白螺丝刀的说法,能给我讲一讲吗?

网友C:
那意思应该是模拟电表受干扰所致吧?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