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扩展模块怎样区分

楼主(2008-12-23):
请问台达第一扩展模块和第二扩展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怎样写,是x001和x2001吗?

网友A:
得先看你的主机了 说明书上都有 你可以查资料

楼主:
主机是DVP114S的

网友B:
不是的,看你主机的地址是多少吧,好像主机是x0-x7的话第一个扩展应该是X10-X17以此类推

网友C:
l楼上,说的好像不对。DVP14S的第一扩展模块开始地址应该是X20.......和Y2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楼上,说的好像不对。DVP14S的第一扩展模块开始地址应该是X20.......和Y20.............

网友E:
我不重复上面所诉了,台达没有8-9I/O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