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加速时间问题

楼主(2008-12-23):
我所使用的变频器控制的变频电机经常会因为负载的变化而降低速度,我的使用场合需要迅速的把速度提升回设定转速,这是不是只能在加速时间上设定,但是如果在这儿设定我的电动机的起动速度就会大幅提升,我的变频电机拖动的负载比较沉,惯量大.这样会不会使我的变频器发生故障或损坏变频系统?

网友A:
起动速度过快,确实对电机、变频器有损伤,如果确实需要快速启动,只有适当加大电机、变频的容量。

楼主:
我的设备如果不使用变频调速系统调速的话,定速使用30KW就足够了,而现在选的变频器与变频电机都是45KW的.这么大的剩余空间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调整变频器的相应时间应该也能实现你的要求,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样的呀?也有关系的。

楼主:
是矢量控制,也可以用V/F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