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模拟I/O?作用又如何?

楼主(2008-12-23):
请问什么叫模拟I/O?作用又如何?请详解!谢谢

网友A:
模拟I/O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拟量是指一些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如电压、电流、温度、压力等物理参数。

网友A:
模拟量是连续量,多数是非电量。而PLC只能处理数字量、标准电量信号。为此,要有传感器将模拟量信号转换为电量信号。如果这一电量不是标准的还需有变送器,将电量变换为标准的电信号如0——10V、4——20MA等的标准电量信号。这样PLC才能接收。

网友A:
标准的电量信号经过模拟量输入单元,将这些电量信号转变成为数字量,在PLC得以应用。而模拟量输出单元是把PLC内处理的数字量变换成模拟量输出给执行单元。

网友B:
学习了,谢谢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