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如何运动?

楼主(2008-12-23):
我的步进电机丝杠下端有螺纹,称重传感器(圆柱形,较扁)通过螺母与丝杠连在一起,传感器另一面连接一个圆柱形(直径比传感器小)的压头,压头和一块金属的表面接触,也就是说当丝杠向下运动时推动压头压入金属,传感器能检测到丝杠的推力,但是我发现丝杠运动时会带着传感器一边直线往下运动一边转动,而当把传感器限制住,不让它转动时,到达一定的压力值时电机里面会有一声震动,力再也加不上去了,压力也迅速减小,之后反复进行到达一定压力值后压力值迅速减小这种循环,实在是令我不解。据我所知,步进电机丝杠应该只有直线运动啊(此步进电机为贯通轴式),怎么会出现转动呢?往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2011-05-21):
你的导轨哪儿去了?丝杠连到导轨的滑块上,怎么可能旋转?

网友B:
上图详细说明运动情况!

网友C(2011-08-08):
可能是转矩过大了!超过了电机的最大扭矩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机器比较傻。为啥要额外把传感器限制住?

电机的选型也比较的傻。当传感器硬顶硬的时候,堵转了吧。失步后当当然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