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的PWS6600S有没有间接寻址的功能

楼主(2008-12-23):
我在程序中遇到了需要大量的使用内部数据单元的地方,我没有在手册中看到关于间接寻址的方法,不知道这款触摸屏有没有间接寻址的功能,因为我在台达触摸屏论坛的一个帖子里看到它可以实现间接寻址的功能,罗升的也应该能实现这功能吧?

网友A:
当然也可以使用间接寻址的功能,在使用人机内部地址@N时,只要写成*@N的形式,就表示间接寻址。

比如@100=*@10,那当@10=5时,那实际上是@100=@5,当@10=10时,那实际上是@100=@10

楼主:
再借题问一下,PWS6600有没有&@N的功能呢?即反*@N.

楼主:
如果用间接寻址是不是会大量的消耗CPU资源,导致实时性变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