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方向信号停止后能否快速停车?

楼主(2008-12-23):
我给S1、S2两个运行方向相反的信号,让变频器实现正反转运行,当我用行程开关终止了方向信号,变频器能否实现快速停车?

网友A:
能实现,但同你的变频器的选型和设定有关

网友B:
当然可以啊,参数设定正确。。。

网友C:
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在把减速时间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D:
使用制动单元,同时调整好加减速时间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