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式液位变送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8-12-23):
我这有一台1151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测量密闭容器溶济油的液位,当容器内空气压力为正压时,液位测量很正常,但是当容器内抽真空为负压时.且容器内无介质溶济油,而变送器却输出100%(20ma),检查负压侧导压管正常,没堵没漏.拆下将膜片上杂质清理后再装上还是老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测什么的啊,一会儿正一会儿负的

网友B:
1151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位的原理是根据差压原理测的液位,而他的正负测压膜盒一般都是测正压的,即感受正向的压力,就象你拿普通压力表去测负压,此时的膜盒被吸起,测量结果当然不准.1151电容式液位变送器在负压下也一样,这样时间长了,膜盒会被抽变形,那时侯变送器也就废了.

网友C: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D:
你用的是法兰毛细管引压吧,进行过偏移。上取压口到变送器的距离,下取压口的距离,压力与液位的关系。正压时与负压时,你想下吧。打字不好讲

网友D:
电容式差压液位计对吧,负压有液位时还可以用的吧,少液位反而不准的对吧。要是真的是测介质液面与罐体之间电容量的电容式应该就没这问题的。

网友D:
要想不通打我电话,我的资料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