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装系统还有别的招装C-ONE3.0的办法吗

楼主(2008-12-23):
我的机子上装有7.0的programmer,装7.2的时候费了很多功夫来卸载老版本。可是不论是windows的删除程序还是优化大师完美卸载,都卸不掉很多东西,别如CX-Server。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3.0自带了一个remover,可是就是这个东西也卸不干净,这回剩下的是一个叫PLC工具的东西。现在只好重装了,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办法不重装卸干净老版本。另外,小小抱怨一下:既然要求卸载老版本就应该提供卸载工具才对啊。

网友A:
3.0可以直接替换覆盖2.1

网友A:
8.0programmer有个小小问题,就是连接cpm1a不是很好用

楼主:
没有啊,它要求必须卸载老版本,否则新版本也没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安装CX-ONE3.0,此软件还不完善。有一些指令不支持,我安装过。打开原来的文件出现了一些错误提示。所以又卸载了。

网友B:
你卸载CX-P软件时,先用windows的删除程序卸载,然后把OMRON文件下的所有文件删除。再用优化大师或是超级兔子清理一下注册表和一些无用的垃圾文件。然后再安装OMRON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Cx-One Install CD #3  .\Utility\CXOneRemover中有一支官方的CXORemover.exe,你去執行它。Program Updates所安裝的更新昇級檔案,手動移除即可。

网友D:
是的,cxone3.0的在线更新之后就显示授权的问题。建议还是装2。0的版本要好和稳定些

网友E:
总赶时髦也不一定好 呵呵!

楼主:
我在一楼说过了,remover用了,但是仍然卸不干净。 用3.0不是赶时髦,而是7.2以前的programmer没有CP1L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一楼说过了,remover用了,但是仍然卸不干净。用3.0不是赶时髦,而是7.2以前的programmer没有CP1L啊。

CXONE2通过AutoUpdate升级您的CPS组件,CX-Server和CX-Programmer组件同样可以对CP1L提供了支持~~

而CX-Programmer V8只是提供了对CJ2的支持~~

以上

网友E:
7.3版本就支持CP1L  有些功能有限制

网友G:
在注册表中删除CX-SERVER相关键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注册表中删除CX-SERVER相关键值

点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点编辑-查找把以下的全删除,查到以后删除,按F3继续查到,直到结束。

 你的安装文件夹的名字。比方说 CX-SERVER

程序的名字,比方说 PLC工具

C:\Documents and Settings\zou(这里填你的计算机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

下面找与此软件相关的文件夹,删除。

我没试过此软件,但我卸载其它软件都是这么干的,而且屡试屡爽,仅供参考。

网友H:
来的有些晚了,希望你还没重装系统^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