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电机选型?

楼主(2008-12-23):
本单位有一套系统,变频器+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降速比为2的传动系统,通过中心轴带动一铁盘旋转,铁盘重量为41公斤,直径为500mm,电机通过皮带盘带动其中心轴旋转,从而带动此铁盘旋转,请问计算出的负载转矩为多大?选取多大功率的电机合适?
谢谢!

网友A:
根据负载楼主一般你选用一些数控车床专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选取多大的电机,其理论依据?

网友B:
虽然知道你有铁盘重量,但不知道你旋转铁盘要多大力? 所以转矩不好计算,但可以以最大旋转力为铁盘重量 计算  。算出转矩51.25N.M(在电机上的)  所以电机最大选择10KW ,最小电机就看你旋转需要多大力了!(上面只是大概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