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4-20am模拟信号输入后一次电流在任何时段均发生摆动,是何原因?

楼主(2008-12-24):
我处有两台5000p11s富士变频器,采用的是微机4-20ma的控制模式,例如在输入信号后,不论给定多少频率,电机转后一次流均发生大幅的摆动,现场直接给定4-20ma信号也发生同样结果。但改用面板控制后,一切正常无摆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处有两台5000p11s富士变频器,采用的是微机4-20ma的控制模式,例如在输入信号后,不论给定多少频率,电机转后一次电流均发生大幅的摆动,无法稳定到一定的数值。现场直接给定4-20ma信号也发生同样结果。但改用面板控制后,一切正常无摆动。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控制信号决对没问题。

网友A:
请调节加大加速时间一试

网友B:
换成0-10V信号看看,观察下给定电流后频率设定是否变化大,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C:
你控制的是什么样的负载?是不是负载有较大变化。还有就是你用什么方式读出的一次电流。

网友D:
应该是干扰信号,检查一下接地

网友E(2009-04-19):
求救,我有富士75G11S-4CX,中控不管给定多少频率,中控画面上显示反馈频率都在6、7HZ左右,而在监视模式下能看到正确的回馈频率,大家帮忙解释下,是不是参数,或端子弄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