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噪音

楼主(2008-12-24):
变频器带动一台水泵电机,电机噪音很大,但是温度和振动正常,请高手指教一下原因,还有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A:
调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一下。

网友B:
1楼的 把载波频率跳高一些

网友C:
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对,调高PWM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