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通信线的屏蔽层接在哪里???

楼主(2008-12-24):
一般来说通信线的屏蔽层接在哪里???

有的设备只有A,B两个端子没有接屏蔽层的端子。

有的设备上有接屏蔽层的端子但是用表量,它和大地呀,直流地呀,任和一点都不通。

我就不明白他把这个接屏蔽层的端子接到哪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哈哈

网友A:
任和一点都不通说明没接

一般接一端即可,靠近电柜

有要求的按要求接

网友B:
通信线的屏蔽层在良好的敷设环境里可以浮空,但为了安全考虑还是应该可靠接地。

当通信线缆仅有一层屏蔽时,应一端接地!当通信线缆有两层彼此相互绝缘隔离的屏蔽层时,最外层屏蔽宜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应一端接地!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相互学习嘛

楼主:
不知道2楼所说的地是大地呀还是直流地呀???

网友D:
大地和支流地不通么?

网友E:
正规工厂供电一般是三项五线制(三根火线加一根零线加接地线),屏蔽层一端接其中接地线比较正规。

网友F:
楼上,楼主说得是 通讯线,你说到电力;了

网友G:
同意2楼说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