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Visual Graph介绍,opcsever介绍

楼主(2008-12-24):
Visual Graph 是一套非常完善的图形系统,适合在电力、煤炭、化工、仿真、网络、自动化等各种工业监控软件以及图形建模、图形管理、图形分析、中小型GIS系统、工作流、中文表格、表单、工程绘图等软件项目中应用。
  Visual Graph图形系统适合开发各种电力软件,如:SCADA系统、图形操作票系统、电网图形拓扑分析PAS软件、调度员培训模拟仿真系统、线损管理系统、无功优化控制系统、远程载波抄表系统等等
  Visual Graph是一套强大的交互图形开发平台,她能非常方便地建造基于图形的界面、制作各种图形元件、实现图形管理、图形建模、制作监控系统、表单系统、绘图系统、流程设计、CAD软件等。她提供功能非常强大的ActiveX组件,和其他流行的编程语言共同工作,极大地弥补了这些语言在图形处理方面的不足。也可以嵌入IE浏览器中,实现网上图形编辑和控制等。
  Visual Graph专门处理交互图形,与具体业务无关,她提供了十分丰富规范的交互事件和图形控制命令,内置结构简单开放的脚本语言,使程序员能够专心编写后台系统等与图形无关的部分,体系结构十分清晰。
  软件特点是:
  1、图形文件和图形库是同一种XML格式。也就是说,图形文件同时就可以当作图形库,从而轻易实现图形的继承和嵌套,不需要专门的图库编辑软件。XML格式的文档使得软件开放性、安全性更好,也便于互联网传输和数据库存储。
  2、一个文档包括多个页面图形。多页面的设计,相近的业务可以被安排在同一个图形文件中,在图形文件被视作图形库的时候,每个页面被当作图库中的一个图元。
  3、页面支持多图层,图层可以隐藏或锁定。这样在处理复杂画面的时候,就可以把图形分类放在不同的图层上。通过令某些图层隐藏、锁定等操作,方便图形的绘制。图形可以很容易改变它所在的图层。
  4、基本图形只有三种(文字、形状、线条),却可以制作种类繁多的各种匪夷所思的元件。这是Visual Graph精华所在,我们在其他绘图软件里面看到的图形几乎都能够在Visual Graph中开发制作出来。而Visual Graph能够制作的图形种类和复杂度却远远不是一般图形软件能够达到的。例如可以制作能够动态变化的仪器仪表、各种数学函数、任意按钮开关、设备符号、棒图、饼图、曲线图、各种尺寸线、各种特殊线条、自由旋转的传送带等等,几乎可以说无所不能了,如果软件需要制作一些特殊的图形,那么Visual Graph是不二之选。
  5、可以进入元件内部编辑其细节。当一个元件被放在画面上,仍然可以进入其内部,对它进行个性化的修改。
  6、方便的线条编辑,持续绘制曲线、直线,修改曲线,允许线上插入顶点,删除顶点。可以指定某些顶点为控制点或者连接点。
  7、直接在画面上编辑文字。文字选中一部分可以自由拖动到其他位置。文字单元具有繁多的属性,行间距、字间距、自动卷绕、自动计算表达式、各种边框、对数字的各种修饰方案,还可以设定是否套打等等。
  8、对各种修改有无数次的Undo和Redo,许多软件都声称有这个功能,但仔细看看其实并不是全部操作都可以undo、redo无数次,vg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全面。
  9、浮点坐标,图形精细编辑。可以把图形放大许多倍编辑细节。为了避免出现小数点后很多位的情况,软件对绘图结果特别做了一些安排。
  10、内置专门的Visual Graph图形语言。这种语言的语法只有几句,变量不需要声明类型,直接赋值即可, 函数参数和返回类型也无须声明。关键字支持中文。对象不需要释放。可以访问外部函数库例如Windows API。可以混合编程,调用用户自己语言的函数。每个图形单元都支持事件。
  11、每个图形可以定义背景图案,图片可以透明、缩放、平铺。
  12、可以编辑EMF格式的图形。如果图形的背景图片是EMF格式的,这个图形可以被转换成Visual Graph的图形元件,可以拆分后编辑细节。从其他绘图软件一般均能够拷贝图形到Visual Graph后再编辑。
  13、文档打印纸可以自由设定位置、大小和缩放比例,打印和设备无关。打印纸可以设定是否显示(因为有许多情况是不需要显示打印纸的),打印纸可以用鼠标拖动(因为可能要调整想对位置,当然也可以不允许拖动),可以用鼠标改变打印放大率,当打印纸变大的时候,打印内容相对就缩小了,反之,打印内容就变大。打印纸可以设定打印边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打印纸可以设定页眉、页脚等,甚至打印纸支持任何背景图形。
  14、文档可以设置背景图形或者各类网纹。和普通图形的背景修饰一样,整个文档可以设置各种图案,各种过渡填充,也可以设置图片背景。
  15、支持图形分组。图形逻辑分组,一个图形可以同时位于几个不同的逻辑图形组中,这样可以方便将来的计算、分析。例如你可以把画面上的设备按类型分成不同的组。
  16、多种连接线,可以建立图形间的拓扑关系。有直线连接、曲线连接、平直连接,平直连接线自动选择路径,可以用鼠标方便地改变位置和合并线条,在交会点还会自动出现拐弯。非平直连接线如果连接到图形的中心位置,会自动选择合适的边缘连接点。元件设计时允许在任何位置定义任意数目的连接点。
  17、多种箭头风格,并可以任意自定义箭头。箭头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随便绘制,也可以在程序中对箭头进行任意编程修改。随着线条粗细的变化,箭头随之变化。
  18、自定义线型。线条的形状通过修改其绘制区域和非绘制区域的比例来实现。
  19、自定义网纹。预定意的网纹大致有80多种,但是如果觉得不够,还可以自行绘制网纹,如果需要更大的网纹,则应该使用背景图片进行平铺。
  20、支持多种网格类型定位,但优先连接关系定位。栅格形状有网状和点状两种。栅格的大小被保存到图形文件中,这是为了保证下次载入后能够保留定位信息。如果图形有连接关系,则优先。也就是说,即使某两个图形的连接点不在栅格上,也会自动连接,这是为了使图形在不改变栅格的情况下更方便地连接而特别设计的。
  21、支持文字和其他图形两种对齐方案。若干文字单元对齐是按照表格的方式对齐,互相不允许重叠,而若干形状、线条、元件等的对齐则允许重叠。这样特别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表格的考虑,而且文字重叠在vg中被认为无太大意义。
  22、图形镜像,可以保护某个图形不允许镜像。任何图形均允许水平和垂直的镜像,甚至过渡网纹、填充图片也会按镜像变化。
  23、支持任意角度自由旋转,旋转中不改变图形其它逻辑。这是Visual Graph又一项重要的特点。任何动态的图形均可以无障碍自由旋转,比如曲线图、棒图、传送带、鼓风机、任何仪器仪表均可以随便转动。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软件能够做得到。
  24、过渡填充、图片、箭头、文字标注、文字光标自动旋转。在图形旋转的时候,Visual Graph已经做得相当彻底,非常完美。本着制作精品软件的精神,才可能做到如此彻底。
  25、基本图形、图形元件均可以自定义多个文字标注。折线的每一条边上都可以定义一个文字标注,文字随着线条变化而发生位置和旋转角度的变化。文字标注还可以定义其对齐方式。元件允许定义任意多个文字标注。
  26、自定义多种类型的固定存储属性(整数、小数、逻辑、字符串)。这些属性可以在自己的语言中很方便地进行访问和设置其值。属性允许用中文。
  27、自定义任何属性,类似流行编程语言中"属性"的概念。这也是Visual Graph重大特点之一,有了这个属性,Visual Graph甚至可以"做任何事"。一般的图形软件在自定义属性方面至多只能定义固定存储属性,却无法做到象编程语言那样的巨大灵活性。有了这个特点,图形元件就有了生命。
  28、自定义函数。图形允许自定义私有、公有函数或引出事件,函数支持任意多个参数,函数可以有返回值。
  29、众多的图形操作事件。例如鼠标左右键点击、鼠标移入、移出、拖动、改变大小、图形创建、删除、显示均会触发相应的事件。
  30、和其它绘图软件互相交换图形。允许把其他绘图软件的图形、图片、文字等拷贝后粘贴到Visual Graph,并且还允许编辑。Visual Graph的图形还可以拷贝后以矢量图的形式粘贴到其它绘图软件中去,进行编辑。
  31、通过对象的名字,访问它的属性和函数。不采用Id编号访问,而是象一般编程语言那样的设计,用对象的名字直接访问其成员,例如"变压器1.电压"。
  32、无级别缩放,比例巨大。允许局部缩放,整页、宽度缩放。
  33、图形可以设定是否打印,文字可以设定是否套打。图形显示和打印如果要求效果不同,这个功能就很有用了。
  34、巨大的图形可以整体打印,也可以分页打印后拼凑。前者需要拖动打印纸,改变其大小,后者方便打印巨大的图形。
  35、整体或局部图形导出BMP、JPG、EMF格式。因此,用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