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关于RockWell CNB使用问题

楼主(2008-12-24):
小弟使用网络为RockWell ControlNet网路

中控室作为控制网络主站,使用两个10槽机架,每个机架有一个L55控制器四个CNB一个MVI

 分别接安装于两个变电所中两个远程分站,分站也是用10槽机架,一个CNB,其他为IB32、OB32模块

近一个月以来,中控室主站与两个分站分别出现过通讯突然中断的现象,主站CNB显示OK红闪,CNB已经使用三年。

请问各位高手CNB是否达到了使用年限 多谢

网友A(2019-06-2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