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场穿透功率

楼主(2008-12-24):
风力发电是近一二十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环保发电方式。它没有燃料的加热过程,不会向大气层排放任何有害气体,对减弱温室效应和减少环境污染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它还具有安装方便、操作简单、启停速度快和运行维护费用低等优点。因此,风力发电已成为可再生能源中发展最快的一种发电方式,目前已经形成商业化运营的规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风力发电还将有更大的发展。
然而,风力发电会对电力系统的运行产生一定影响。如:
1)风力发电机是以风作为动力的,其输出特性会直接受风的影响。风的随机波动性和间歇性决定了风力发电机的有功功率也是波动的和间歇的。
2)风力发电机是一种异步发电机,在其发出有功功率的同时还要从系统中吸收无功功率。
当风电场的容量较小时,这些特性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并不明显。随着风电场容量在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风力发电对系统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明显。大风速扰动会使系统的电压和频率产生很大的变化,严重时将可能使系统失去稳定。另外,风电机组的运行受致于系统的运行条件,当系统运行条件比较恶劣,如电压水平比较低时,风电机组就很容易在系统扰动或风速波动下停机,从而使系统造成有功缺额,不仅给风电场带来经济损失,也可能使系统失去稳定。为了描述某一电力系统中能够承受的风电场容量,因而引入了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的概念。
风电场穿透功率是指风电场装机容量占系统总负荷的比例。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定义为接入系统的最大风电场装机容量与系统最大负荷的百分比。

风电场并网容量的增加会引起系统的电压和频率产生偏差、电压发生波动和闪变,以及电压稳定性受到影响等问题,而且系统为减小风电场发电间歇性对系统的影响而必须增加旋转备用容量,从而使系统的可靠性和经济性下降。因此计算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非常重要。但由于涉及的因素较多,范围较广,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算法和公式。一些欧洲国家在计算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电网结构紧密,因而在计算过程中都不考虑电力系统暂态稳定问题。

我国电网结构薄弱,风电场的地理位置一般距负荷中心较远,所以在计算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时必须考虑风电场的暂态稳定性。本文提出了基于系统暂态稳定性分析的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的计算方法,应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电力系统综合分析程序(PSASP)中的用户接口程序(UPI)对风电场并网运行进行了动态仿真,并用实例计算了在一定条件和判据下的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

楼主:
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计算方法
通过分析系统暂态稳定性来计算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时要综合考虑系统运行方式、扰动方式、风电机组自身保护以及稳定判据等因素的影响。
1 系统运行方式
对于含风电场的电力系统而言,在以下2种运行方式下风电场的并网运行对系统运行的冲击最大,只要在这2种运行方式下能够保证系统稳定,就可以保证系统在其它运行方式下也能稳定运行。
(1)系统负荷最大。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热备用较少。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速由额定值减小至零风速,则风电场的有功功率会在短时间内由最大输出功率降为零;如果此时热备用发电容量较少,有功缺额将使系统频率和电压产生大的变化。
(2)系统负荷最小。在这种情况下,风速如果在很短时间内由零风速增至额定风速,风电场的有功功率将会在短时间内由零增加到最大输出功率,此时若发电机有功调节能力较差,则系统中产生的有功增量将对系统的稳定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2 扰动方式
在进行暂稳计算中采用3种扰动方式:
1)N-1故障。故障类型为发电厂1回出线考虑故障重合闸的单相永久接地短路故障。
2)风速扰动1。风速在短时间内由停机风速升至额定风速。
3)风速扰动2。风速在短时间内由额定风速降至停机风速。
风电场风速的变化模式是按最剧烈的变化模式来考虑的,即假设风电场内各个风机处的风速变化是一致的,且不考虑尾流效应,则风速在5s内可以从零上升到额定风速,或由额定风速降至停机风速。
3 风电机组保护
计算中考虑了风电机组内部的电压保护。当机端电压高于额定电压10%且超过100ms,或高于额定电压6%且超过60s,或低于额定电压15%且超过400ms,或低于额定电压10%且超过60s时,发电机将自动停机。
4 稳定判据
1)在本文的计算中,系统发生故障的稳定判据为系统中发电机最大功角差不超过180º,各节点电压低于0.85时不超过0.8s,则判为稳定。
2)风电场正常运行时风速是波动的,因此系统各节点电压和频率也随之波动。当各节点电压偏差在额定值的±10%内和频率偏差在±0.5Hz内时,则为稳定运行。
5 计算步骤
在每1种运行方式下的计算步骤如下:
① 给定初始状态;
② 计算系统故障情况下保证系统稳定的风电场发电功率临界值P1;
③ 计算2种风速扰动情况下保证系统稳定的风电场发电功率临界值P2和P3;
通过计算得到2种运行方式下的6个功率临界值,其中最小的就是所要求的风电场穿透功率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