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程序

楼主(2008-12-24):
大虾们:

Pro-Face 的脚本程序是触摸屏直接对对象进行操作的吗?是不是不用通过PLC能直接与其他串口进行通信了?例如电脑的或其他设备的串口?

小弟触摸屏水鱼,恳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啊,它有它的指令不一样的,最好多看看资料啊

网友B:
看看手册 例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它有它的指令不一样的,最好多看看资料啊

那比如我连到一个YAMAHA控制器(支持串口通信),能不能通过Pro-Face来直接操作YAMAHA控制器里面的寄存器呢?请问有没有这样的HMI?还是一定只能和PLC连吗?

楼主: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可以在YAMAHA里面做一程序来分析所收到的串,如果Pro-face也支持串口收发的话。

我觉得可以实现。我没有试过,有没有同学做过啊???

网友C:
pro-face的脚本可以以自由口协议的方式与任何可以支持串口通信的设备进行通信,在设计是要考虑的是如画面太多,速度上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