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量报警组态里提到的“离散量”怎么理解?

楼主(2008-12-24):
HMI(Wincc软件)报警界面制作:要实际实现报警功能,必需对触摸屏报警进行组态,否则无法显示报警数据。

组态包括:离散量 报警组态和模拟量报警组态、

离散量怎么理解?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離散量就是我們常說的數字量啦,也可以認為是布爾量啦,就是0,1的區別。

以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叫法不一样而已,可以这样最简单的理解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在理解编号位时可要注意PLC扫描的顺序啦!

网友C:
请教你们!我想在报警里编写一点帮助该怎么写?我还没有搞出来!

网友D:
0 1 就是离散量啦

网友E:
就是开关信号,bool类型的

网友F:
谢谢,我终于理解了,之前也是一头雾水的

楼主:
三楼的 小李飞刀“在理解编号位时可要注意PLC扫描的顺序啦! 怎么理解?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