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站S7-300与从站S7-200地址怎么用一个相同的地址,不冲突吗?

楼主(2008-12-24):
主站S7-300与从站S7-200变量关系表如下:

S7-300变量(输出)                        S7-300变量                       S7-200变量(输入)                    S7-200变量(输入)

   PQB28                                                    IB8                                         VB10                                            MB20

   PIB28                                                        --                                              IB8                                             VB48

   PIB12                                                      M112                                      QB0                                                --

   PIB40                                                       --                                              MB0                                 &

网友A:
1、S7-300变量 里有IB8,但是在S7-200变量也有IB8,,怎么重复了 ?我知道他俩地址是各自独立的,但是怎么才能使它俩不发生冲突

--已知是各自独立的了,就不会发生冲突

2、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O~VB63.对应S7-300的PQB18~PQB59和PIB12~PIB43, 但是上述主站S7-300与从站S7-200变量关系表中S7-200变量(输入) 里怎么除了VB,,,,,,还有QBO,MBO?\
--难道200就没有自己的输出了吗?那是给自己用的

3,第一个s7-200变量(输入)应为本身的程序变量,第二个s7-200变量(输入)为s7-300斜过来的数据

4,????

楼主:
多谢指点!第四条的问题是S7-300变量 里的数据怎么有的是空格啊?

网友B:
300的ib8对应200的qb8,

楼主:
三楼的   200里没有qb8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