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电机选型和配置

楼主(2008-12-24):
富士电机指定代理商(中国区代理)
香港荣兴电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北京东路431弄松柏公寓5号楼20-CD室
021-56703573
李德强先生13341795790

ALPHA5 SMART系列的新产品:

富士伺服ALPHA5 Smart产品介绍如下:

1.High Performance

实现高速、高精度定位。

冲击负载的对应很难发生机械谐振

频率响应 1500Hz

电机最高旋转速度 6000r/min

高分辩率编码器

  18位 ABS/INC 262,144脉冲

  20位 INC 1,048,576脉冲

2.High Usability

通过新上市的伺服操作系统实现用户使用容易性的提高。

3.High Value

在维持高性能的同时,实现更高的性价比。

富士伺服ALPHA5 Smart产品特长如下:

特长1 | Smart 调整。

1.新自动调谐,对低刚性的装置也可进行最适当的调谐!!

2.出众的稳定性,即使机械经多年变化或装置存在不同的差异※,也不发生振荡而是实现稳定的运行。

特长2 | Smart 设计。

1.PTP定位标准型内置定位功能!因为是标准品,所以无需购置定位单元及定位专用附件。

2.简单操作 Modbus-RTU 通信。

通过Modbus-RTU通信,仅将HMI、通用PLC、PC控制器等直接与伺服放大器连接,即可进行PTP定位运行、参数的编辑和各种监控等各种各样的运行。

3.长寿命设计。

将伺服放大器上各种具有寿命的部件的设计寿命长寿命化。

电解电容器 10年

冷却风扇 10年

※使用条件如下所示。

·环境温度:年平均30℃/年

·负载率:80%以下

·开工率:20小时以下/日

4.各种规格对应

对应CE标志和UL/cUL。

符合RoHS指令。

标准符合欧洲特定有害物质使用限制 (RoHS) 指令。

该伺服系统对于6种有害物质使用的限制环境是有利的。

富士伺服ALPHA5 Smart应用事例如下:

1.包装机

伺服放大器上配置定位功能(SX总线)

通过伺服放大器的定位数据,即使没有定位控制器也可进行胶片进给动作。

节省配线

因基本的定位通过Modbus-RTU通信进行,可降低配线工时。

中断定位功能

通过中断定位,查出符号之后可进行一定量的移动,从而确保进行高精度符号运行。

2.传送带:工件进给装置,搬运装置等

<要点>

通过定位数据,即使缺省PLC也可进行定位

可同期运行

可高加减速、高速运行

可高精度定位

通过密间隔运行模式的设定,可对应高频度运行

3.XY 工作台:雕刻机,2维定位装置等。

<要点>

通过定位数据,即使缺省PLC也可进行定位

可高加减速、高速运行

可高精度定位

通过设定轨迹运行模式,

可实现最佳加工

富士SMART系列伺服电机

RYH201F5-VV2适用电机:

GYS101D5-RA2    GYS101D5-RA2-B

GYS201D5-RC2    GYS201D5-RC2-B

RYH401F5-VV2适用电机:

GYS401D5-RC2    GYS401D5-RC2-B

RYH751F5-VV2适用电机:

GYS751D5-RC2    GYS751D5-RC2-B

GYG751C5-RG2    GYG751C5-RG2-B

RYH152F5-VV2适用电机:

GYS102D5-RC2    GYS102D5-RC2-B

GYG102C5-RG2    GYG102C5-RG2-B

GYS152D5-RC2    GYS152D5-RC2-B

GYG152C5-RG2    GYG152C5-RG2-B

RYH202F5-VV2适用电机:

GYS202D5-RC2    GYS202D5-RC2-B

GYG202C5-RG2    GYG202C5-RG2-B

(还有GYB富士伺服电机可选)

α、β系列

RYS500S3-VVS    RYS101S3-VVS

RYS201S3-VVS    RYS401S3-VVS

RYS751S3-VVS    RYS102S3-VVS

RYS152S3-VVS    RYS202S3-VVS

RYS402S3-VVS    RYS502S3-VVS

RYS500S3-VSS    RYS101S3-VSS

RYS201S3-VSS    RYS401S3-VSS

RYS751S3-VSS    RYS102S3-VSS

RYS152S3-VSS    RYS202S3-VSS

RYS402S3-VSS    RYS502S3-VSS

GYS101DC1-SA-B  GYS201DC1-SA-B

GYS401DC1-SA-B  GYS751DC1-SA-B

GYS500DC1-SB    GYS101DC1-SB

GYS101DC1-SA    GYS201DC1-SA

GYS401DC1-SA    GYS751DC1-SA

GYS102DC1-SA    GYS152DC1-SA

GYS202DC1-SA    GYS302DC1-SA

GYS402DC1-SA    GYS502DC1-SA

GYC101DC1-SA    GYC201DC1-SA

GYC401DC1-SA    GYC751DC1-SA

GYC102DC1-SA    GYC152DC1-SA

GYC202DC1-SA    GYC302DC1-SA

GYC402DC1-SA    GYC502DC1-SA

RYB101S3-VBC    RYB201S3-VBC

RYB401S3-VBC    RYB751S3-VBC

GYC101DC1-CA    GYC201DC1-CA

GYC401DC1-CA    GYC751DC1-CA

W系列:

0.05kW  GYS500DC2-T2A     RYC500D3-VVT2

0.1kW   GYS101DC2-T2A     RYC101D3-VVT2

0.2kW   GYS201DC2-T2A     RYC201D3-VVT2

0.4kW   GYS401DC2-T2A     RYC401D3-VVT2

0.75kW  GYS751DC2-T2A     RYC751D3-VVT2

带制动

0.05kW  GYS500DC2-T2A-B   RYC500D3-VVT2

0.1kW   GYS101DC2-T2A-B   RYC101D3-VVT2

0.2kW   GYS201DC2-T2A-B   RYC201D3-VVT2

0.4kW   GYS401DC2-T2A-B   RYC401D3-VVT2

0.75kW  GYS751DC2-T2A-B   RYC751D3-VVT2

0.5kW   GYG501CC2-T2E     RYC501C3-VVT2

0.75kW  GYG751CC2-T2E     RYC751C3-VVT2

1kW     GYG102CC2-T2E     RYC102C3-VVT2

1.5kW   GYG152CC2-T2E     RYC152C3-VVT2

2kW     GYG202CC2-T2E     RYC202C3-VVT2

带制动

0.5kW   GYG501CC2-T2E-B   RYC501C3-VVT2

0.75kW  GYG751CC2-T2E-B   RYC751C3-VVT2

1kW     GYG102CC2-T2E-B   RYC102C3-VVT2

1.5kW   GYG152CC2-T2E-B   RYC152C3-VVT2

2kW     GYG202CC2-T2E-B   RYC202C3-VVT2

0.5kW   GYG501BC2-T2G     RYC501B3-VVT2

0.85kw  GYG851BC2-T2G     RYC851B3-VVT2

1.3kw   GYG132BC2-T2G     RYC132B3-VVT2

1.8kw   GYG182BC2-T2G     RYC182B3-VVT2

2.9kw   GYG292BC2-T2G     RYC292B3-VVT2

带制动

0.5kW   GYG501BC2-T2G-B   RYC501B3-VVT2

0.85kw  GYG851BC2-T2G-B   RYC851B3-VVT2

1.3kw   GYG132BC2-T2G-B   RYC132B3-VVT2

1.8kw   GYG182BC2-T2G-B   RYC182B3-VVT2

2.9kw   GYG292BC2-T2G-B   RYC292B3-VVT2

  (概要):

  伺服放大器:(可从3种控制功能中选择)

   RYS-V类型---脉冲列/速度控制型,根据上位控制器的脉冲指令、模拟量速度指令运行。

   RYS-L类型---内藏直线定位功能, 滚珠螺钉、有槽导轨、小齿轮等的结构可构成直线定位系统。

   RYS-R类型---旋转分度功能内藏型,可构筑ATC、工具仓库、移动机器等分度系统。

  伺服电机:  (可从2种类型中选择)

   GYS系列---低惯性类型: 和老型号(GRH系列)相比法兰尺寸减小到1/2、保持大能量,但可以放在原来, 放不下的狭小空隙中。

   GYC系列---中惯性类型: 和老型号(GRH系列)相比厚度尺寸减小到1/2、伺服电机后部可以完全放到机械内部。

   --编程软件备有可直观作的伺服系统开发软件。

   --参数编辑不仅可进行参数改写、复制,还可自动根据机械规格选定参数。

   --监控可进行速度、位置、转矩波形等的监控。(图形显示)。

   --故障诊断功能,报警发生时的原因推测,可在[不能运行]时进行诊断,可使用照片、图解、文字进行故障原因判断。

   --FALDIC-W系列在4个[F]的概念上,提高基本性能,备有高效的编程软件,备有现场即时进行机械自整定的功能。

   --可实现设定时间的短缩、机械性能的向上。

   (特点)

  --具有1秒钟600次的正反转响应(频率应答600Hz)、定位控制时间1ms的控制性能。而且和低惯性伺服电机(GYS系列)组合,可在高容量、高转矩运转的机械上使用。

  --用编程软件可进行伺服电机的容量选定、试运行、检修维护、故障诊断等综合支持。标准装备控制电源输入用端子,易于维护,在切断动力电源状态下也可进行维护。

  --伺服电机带有INC/ABS共用的节省接线的16bit串形编码器。

  --编码器的接线有电源线2条、信号线2条共4条线。

  --而且和伺服放大器、电机组合后,在标准(同一容量)组合以外的电机也可不改变设定运行。

  --上位接口包括[DI/DO]、[RS485],以及本公司特有的SX总线、T链。

李德强
021-56703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