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软件设计中的一些小技巧

楼主(2008-12-24):
Eplan_P8的一些小技巧
1.页名后缀由字母变数字?
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页名-子页标识

2.修改自动连接电缆颜色?
选项-层管理-符号图形

3.取消或更改中断点不需要的关联?
改变序号
双击中断点-中断点-修改序号

3.1 更改中断点的关联?
项目数据-连接-中断点导航器-选择要修改-中断点分类

4.取消自动生成线的连接?
用断点指令
插入-连接符号-断点

5.改变图纸背境颜色?
选项-设置-用户-图形的编辑
-常规-修改配置(白色、黑色、灰色)

6.显示自动电缆连接?
项目数据-连接-刷新

7 , EPLAN部件的制作方法
1、找到各个厂家产品的报价表;
2、把产品的信息填写到附件中的EXCEL表格中,表格中的有颜色的地方是需要填写的(填写说明在批注中),其余的复制;
3、把填好的EXCEL表格另存为CSV格式文件;
4、打开EPLAN,部件管理,点击附件按钮,新数据库,然后倒入刚才的CSV文件
说明:按刚才的方法制作的部件库不能完全实现EPLAN的基于对象化的画图,即通过插入设备,即可画出电气符号。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填写“图形宏”和“功能模板”中的数据,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而我们实际画图可先画出电路符号,然后指定产品型号,实现报表统计功能即可。

8.有一页命名过一次后,页不见,后此名不能重新命?
左侧页-筛选器-可用页。
9.改变原器件颜色?
选项-层管理-符号图形
每个元器件的连接点的电位传递属性都可自行重新设定。在元器件属性对话框中->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页,单击“逻辑”按钮,打开“连接点逻辑对”话框,可以为每个连接点设置“电位传递到”属性,就是定义电位传递到哪个连接点。
连接的颜色最终通过“电位定义点”来设置,执行“插入”菜单->电位定义点,将电位定义点放在导线连接上,在属性对话框中->“连接图形”页中,改变“颜色”属性即可。
这样,在执行“项目数据”菜单->“连接”->“刷新”命令进行刷新,则具有相同电位的导线连接的颜色就一致了。

10.如何选用不可见的端点?
插入-符号-SPECIAL-PLC/总线
-PLC连接点-PLCBCPNG(不可见)PLCBCPNG(可见)

11、修改继电器、接触器线圈与关联触点间的距离。
双击线圈-显示-修改触点映像。

12、如何插入AUTO CAD图?
页-导入-DXF/DWG(必须先将CAD文件存到安装目录\DXF_DWG\Rittal下)
插入的CAD图形没有被AutoCAD打开。

13、如何转CAD图纸?
1.页-导出-DXF/DWF(可一次转换全部图纸、只能转到安装目录\DXF_DWG\下)
2.也可以用ADOBE ACROBAT 打印图纸成PDF 文件

14、如何对图框进行列宽编辑?
每次只能新建图框的时候编辑。
工具-主数据-图框-新建
其它编辑可在以后打开进行。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

15、中断点关联只显示页面、不显示列号?
图框属性没有设置行数和行高。

16、如何对已有的图框进行属性编辑(添加属性)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相应图框
在窗口左侧页属性取消(激活)
点图框右键-属性

17、图框行、列的起始值设定
新建图框-起始值(行)或起始值(列)

18、如何调整元件与相关触点间的距离?
双击(属性)-显示-触点映像(右下角)
1、在路径(水平显示)
2、在组件符号(垂直显示)

19、辅助触点的开、闭代号的分别?
常开的组合:0*、1*、4*、5*、6*、
*3、*4
常闭的组合:2*、3*
*1、*2

20.三位中间继电器和三位空开的触点?
*1-*2组合为常闭 *1公用
*1-*4组合为常开 *1公用

21. 改变文字字体
1、选项-设置-公司-图形的编辑-字体
有十种字体添加修改,第一项为默认。
2、对应文字的格式-字体

22.改变符号的随层字体大小。
1、选项-层管理-改变对应的内容。

23. 如何显示图形预览
视图-图形预览。

24. 如何显示相关联的属性
双击-触点映像设置-用户定义勾选-进行相关设置。(单个修改)
选项-设置-项目-关联参考/触点映像-路径中的触点映像(全部修改)

25,如何设置项目的工厂代码和安放位置。
新建一个后进行设置,新建后不能更改和删除。

26. 当所画的图形大于图框时,而又需标注尺寸时
1、调整图框的比例-点相应的图纸(右键)-比列
2、将尺寸属性改为手动-双击尺寸-尺寸值-去掉自动

27. 如何更改线束连接点的角度
选择所需的符号后,按下Ctrl调整角度。
项目数据-连接-刷新,可使对应母线变粗。

28, 如何创建选定范围内的目录

29, 如何自动在符号名前加上横线

30,如何自动在符号名前加上横线

选项--设置--项目--设备--常规-- 放置前缀钩上即可

31,如何更改项目描述

所选项目点右键--项目--属性

32,输入文本文字时使用CTRL+ENTER可以转行

33,窗口宏的造建

工具-生成宏-来自DXF/DWG文件.如果只需要DXF/DWG中的一部分来做这宏,而又不想改变其大小,可以先将图片转这宏,然后在这个宏中选中你要的部分在创建一个宏就可以了.
另外在CAD中有些块转成宏后会出现不显示的问题,请先将这些块打断

34,如何导入*.MDB的部件库
1、如果是P8的格式,在菜单“工具->部件->部件管理”中的“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库,然后确定,再在“附加->导出”中,导出为“*.CSV”的格式。导出完成后,再在“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原来的数据库“ESS_part001.mdb”,再“附加->导入”文件选刚导出的“*.CSV”即可。
2、如果是eplan 5的格式,直接在“附加->导入”中,“文件类型”选“Eplan 5”,文件选要导入的产器数据库文件即可

35,编辑的图框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打开你所要编辑的图框,然后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苏州最具专业的自动化技术传播平台--普蓝特             致力于高端设计,让您卓越不凡!

目前很多培训机构也有PLC方面的培训,但缺乏完整的、规范化的电气设计和程序的系统培训,企业最需要的工控人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仅
是需要PLC编程,而更多的是项目规划,标准化的图纸设计,100%按图施工和调试……
我们可以问自己,能做到这几点了吗?
经过多年的项目实战积累,总结国内外项目的设计精髓,针对于自动化项目规范化设计理念,我们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培训方案:
项目导入分析、标准化的电气图纸设计、PLC/HMI程序设计,进行电气控制的系统培训。同时,我们针对不同基础的学员,进行拆分式可选择性
的培训课程(如:您是在职工程师,只需电气图纸设计方面的提高,可选相关图纸设计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
1、电气设计软件培训:EPLAN P8 、AutoCAD Electrical 2008
2、AB、SIEMESN、三菱、欧姆龙等PLC培训
3、PLC/HMI高级培训
4、行业典型应用培训
5、自动化系统培训

详细查看:http://www.plant-auto.cn

郑重承诺: 随到随学,学会为止!
免费试听,实力见证,满意再学!

联系方式:
地 点:苏州干将西路120号1幢602 (人民路乐桥 观前街附近)
电 话:0512-6581 5051
手 机:150 6238 0423
联系人:厉明
网 址:http://www.plant-auto.cn
Email :plant.auto@gmail.com

网友A:
收费怎么收?要学几天?有没有证书呢?

楼主:
随到随学,学会为止!

楼主(2009-02-26):
详细内容,网站上都有!

www.plant-auto.cn

网友B:
可惜在苏州

网友C(2009-09-29):
点击部件管理,出现(硬件错误:存储器访问受阻),该怎么 办?
重新安装程序也不行!

网友D(2018-08-31):
引用 网友C:
点击部件管理,出现(硬件错误:存储器访问受阻),该怎么...

我也想知道硬件出错怎么办

网友E(2019-03-21):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