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怎样实现静止制动的

楼主(2008-12-24):
我们那有台卧车,有2个相同的刀架,都是力士乐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现在有个刀架的纵向在停止状态没有制动,用扳手都能将刀架盘动。导致影响正常工作。而另外那个正常的刀架就盘不动。今天我把两个刀架的驱动器对换了,刀架不制动的问题也交换了。量了一下驱动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的输出,有几十mv,几个驱动都差不多。我想问一下各位:1.伺服电机在静止时的制动是靠驱动器吗?2.跟伺服电机有关吗?请知道的同仁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对啊!刀架应该有换刀到位后的机械锁紧动作,锁紧后就不是再靠伺服来保持刀位了。如果是伺服问题,那应该只是在换刀过程中(未机械缩紧时)就表现出来问题才对。不排除机械锁紧功能被集成到“力士乐驱动器”里面了,也许是专门用于刀塔控制用的伺服驱动器,赶上里面的机械锁紧控制信号(比如控制某个电磁阀的信号)没有到位。需要结合具体的伺服驱动器说明查找相关信号才能确定

楼主:
谢谢回复,可能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电机在没有使能的时候应该是处在制动状态下的吧

网友C:
没有使能的时候是可以自由转动使能后才有一定的制动力矩啊

楼主(2009-06-01):
该问题见1月3号刀架误动作

网友D:
该问题见1月3号刀架误动作-----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22220253300001 。看了,没说出什么来。

1.伺服电机在静止时的制动是靠驱动器吗?2.跟伺服电机有关吗?----------跟伺服电机有关,而且在“静止”时的制动是靠驱动器。不过说明一点,这个静止加引号是因为在微观看来,伺服电机根本就不曾静止过,即使在执行零速度指令时,伺服电机也是在某一个点附近做微小的左右摆动,只是幅度很小看不出来,在伺服电机轴上有扭矩输出,这样可以保证不因为外界机械扰动扭矩作用而偏离应该停止在的那个点。此时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都没有真正的停止下来。要输出这样的扭矩当然需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不中断的工作。这样的情况,您认为“靠”着它了吗?“有关”吗?

网友E:
有伺服电机是带自锁的呀。可以用带自锁的伺服电机的。

楼主:
同意6楼的说法,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意6楼的说法,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A:
6楼的就是1楼的,同一个人。楼主的这个问题有其他的帖子专门讨论过,不妨搜出来看看

网友G(2010-03-31):
向高手请教。为什么交流永磁伺服电机不能通过u-v-w调相来实现反方向运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