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控制阀术语 接上一个贴子

楼主(2008-12-24):
更多:http://www.mc-saic.com/

传感器:一个测量过程变量值并提供一个相应的输出信号给变送器的装置。传感器可以是变送器的集成部件,也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元件。
设定点:一个参考值,代表需要的被控制的过程变量值。
阀轴扭转:一种现象,指的是阀轴的一端扭转而另一端不扭转。这种现象典型地发生在执行机构由一根相对长的阀轴连接到阀门截流元件上的旋转式阀门上。当阀门的密封摩擦力把阀轴的一端保持在某一个位置时,执行机构一端的阀轴的旋转被阀轴的扭转所吸收,直到执行机构的输入传递出足够的力来克服这个摩擦力。
(阀门)口径计算:一种经过设计的系统方法,用来确保阀门在一系列的过程工况条件下有正确的流通能力。
T63:设备响应时间的一种测量。它是通过把一个小的阶跃输入(通常下—5%)作用到系统上来测量的oTc,从阶跃输入开始的时间起测量,一直到系统输出达到63%的最终稳态值的时间为止。它是系统时滞时间(Td)和系统时间常数(t)的组合值。(见“滞后时间”和“时间常数”。)
时间常数:一个通常用于一阶元件的时间参数。它是从系统产生第一个相对于小阶跃输入(通常0.25%—5%)的能检测到的响应时起一直到系统输出达到63%的最终稳态值时测量得到的时间间隔。用于开放回路过程时,时间常数通常表示为To用于闭和回路系统时,时间常数通常表示为丸。
变送器:一个测量过程变量值并提供一个相应的输出信号给控制器以跟设定点进行比较的装置。
行程:截流元件从关闭位置到一个中间或额定全开位置的运动。
行程指示器:一个指针和标尺,用来从外部表示截流元件的位置,典型地以行程或
旋转角度的百分比为单位。
阀内件:调节被控制流体的阀门内部部件。流体增压器:一个独立的放大器通常称为流体增压器或简单地增压器,因为它增力口或放大供应给执行机构的压缩空气量。(见“放大器’)
执行机构推力:执行机构提供的净力,用来对阀芯进行实际定位。
角形阀:一种阀门结构,它的一个口与阀杆或执行机构在同一直线上,另一个口则与
阀杆成一垂直角度。
波纹管密封型阀盖:使用波纹管来防止截流元件连接杆周围泄漏的一种阀盖。
阀盖:阀门的包含填料函和阀杆密封并能对阀杆进行导向的部分。它为阀腔提供主要的开孔以安装内部零件,也可以是阀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把执行机构连接到阀体上。典型的阀盖与阀体是用螺栓连接的、用螺纹旋入的、用焊接连接的、用压力密封的、或者集成不可分隔的。(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阀盖及其包含的填料零件。更加准确地说,这一组零部件应该称为阀盖组件。)
阀盖组件:(通常称为阀盖,更加准确地称为阀盖组件)一个组件,包括阀杆可以在其中运动的零件以及防止阀杆周围泄漏的密封形式。它通常提供安装执行机构和装入填料组件的方法。
底法兰:一个封闭与阀盖开孔相对的阀体开孔的零件。它包括一个导向轴套或用来
阀笼:阀内件的一个零件,它包容截流元件并能规定流量特性或提供座合表面。它也捉供了稳定性、导向、平衡和对中性,而且有助于其它阀内件零件的组装。阀笼壁包含通常决定控制阀流量特性的开孔。各种各样的阀笼形式示于下图
快开 线性 等百分比
截流元件:阀门的可运动部件,它置于流体通道中,用来调节通过阀门的流量。截流元件导向面:截流元件的一部分,它使得截流元件在阀笼、阀座环、阀盖、底法兰或以上任意两个零件里运动。
气缸:活塞执行机构的气室,活塞在其中运气缸端盖密封:活塞执行机构气缸与支架的连接处的密封元件。
膜片:一个活动的把力传递给膜片支撑板和执行机构的压力响应元件。
薄膜执行机构:一个流体驱动的装置,在其中流体作用在一个活动的部件膜片上。
膜盖:包含上下两个部分的壳体,用来支撑膜片并建立一个或两个气压室。
膜片支撑板:与膜片同心的用来把力传递给执行机构推杆的板。
正作用执行机构:一种薄膜执行机构,它的推杆会随着膜片压力的增加而伸出来。伸长型阀盖:一种阀盖,填料函与阀盖法兰之间的距离较长,用于高温或低温工况。
直通阀:一种阀门,带线性运动的截流元件,有单阀座或多阀座,它的阀体因为阀座区域有一个球形的内腔而与众不同。直通阀可以进一步分为:二通单座阀、二通双座阀、角形、三通、不平衡阀笼导向和平衡阀笼导向。
下阀体:包含阀门内部零件,有一个流道连接口的阀体壳体的一半部分。在分体式阀体结构里,阀座环通常被压在上阀体和下阀体之间。
补偿式阀门:一种阀门结构,在不同的但互成刁80度的对立面上有入口和出口管线连接。
填料函(组件):阀盖组件的一部分,用来防止截流元件连接杆周围的泄漏。包括在完整的填料函组件里的是下列零部件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填料、填料压盖、填料螺母、套环、填料弹簧、填料法兰、填料法兰双头螺栓或单头螺栓、填料法兰螺母、填料环、填料隔离圈环、毛毡隔离圈、BeIIev川e弹簧和抗挤压环。
活塞:一个可移动的把力传递给活塞执行机构推杆的压力响应元件。
活塞式执行机构:一个流体驱动的装置,在其中流体作用在一个可移动的活塞上使执行机构推杆产生运动。活塞式执行机构可以或者分为:双作用式,因此,在任一方向上都可产生最大的驱动力;或者分为弹簧复位式,因此在失去气源时,执行机构会使阀门沿着要求的行程方向移动。
反作用执行机构:一种薄膜执行机构,它的推杆会随着膜片压力的增加而退回来。反作用执行机构有一个密封轴套安装在支架的上端,以防止膜片压力沿着执行机构推杆泄放。
橡胶套:一个防止破坏性异物进入活塞执行机构的密封轴套的保护性装置。密封轴套:用来提供一种防止活塞执行机构气缸泄漏方式的上、下轴套。合成橡胶O形圈被用在轴套里,以密封气缸、执行机构推杆和执行机构推杆加长轴。
阀座:截流元件与它的配合表面相接触的区域,它实现阀座的关闭。
阀座负载:在规定的静态条件下,截流元件与阀座之间的净接触力。实际上,对于一个给定的控制阀,执行机构的选择就是以需要大的力来克服静态、阀杆和动态不平衡力,并留有一个余量给阀座负载为基础的。
阀座环:阀体组件的一个零件,它为截流元件提供座合表面,并成为流体控制口的
弹簧调整件:一个管件,通常旋在执行机构推杆上或旋入支架里面,以调整弹簧压缩量。
弹簧座:一块板,保持弹簧到位并提供一个让弹簧调整件接触的平面。
静态不平衡力:在规定的压力条件下,且流体处于静止状态时,由于流体压力作用在截流元件和阀杆上而产生的净力。阀杆连接件:把执行机构推杆连接到阀杆。
阀内件:调节被控流体的阀门内部部件。在直通阀体里,阀内件典型地包括截流元件、阀座环、阀笼、阀杆和阀杆销钉。阀内件,软阀座:带有弹性、塑性或其它易变形材料的阀内件,用在截流部件或者阀座环里,以用最小的执行机构力取得严密的关闭。
上阀体:包含阀门内部零件、有一个流道连接口的阀体壳体的一半部分。它通常包括一种防止阀杆周围泄漏的方式,并提供一种把执行机构安装在分体式阀体上的方法。阀体:阀门的主要的压力承受腔。它也提供管道连接端和流体流通通道,并支撑阀座表面和阀门截流元件。最常用的阀体结构有:a)带一个阀座口和阀芯的单阀座阀体;b)带二个阀座口和一个阀芯的双阀座阀体;c)带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二个流体连接端的二通阀体;d)带三个流体连接端的阀体,其中二个连接端可以是入口,而一个是出口(用于混合流体),或者一个连接端是入口,而二个是出口(用于分散流体)o术语阀体经常用来指的是带有阀盖组件和包含阀内件零部件的阀体。更加准确地说,这一组部件应该称为阀休组件。
阀体组件(通常称为阀体或阀门,更加准确地称为阀体组件):一个阀体、阀盖组件、底法兰(如使用)和阀内件元件的组合件。阀内件包括截流元件,它打开、关闭或部分地阻挡一个或多个阀座口。
阀芯:一个经常与阀塞交换使用的术语,指的是截流元件。
阀杆:直行程阀门里,连接执行机构推杆和截流元件的零件。
支架:把执行机构的动力单元刚性地连接到阀门上的结构。
执行机构杠杆:连接到旋转阀阀轴上的臂。它把执行机构推杆的线性运动转换成旋转力,以定位旋转式阀门的阀板或球。这根杠杆正常地是通过间隙很小的花键或其它减小空隙和运动损失的方法连接到旋转式阀轴上的。
全球:旋转式控制阀的流体控制元件。它使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