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承采用什么样的测温元件

楼主(2008-12-24):
各位大虾好,请问电机轴承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测温元件?

大多案例采用温度传感器(如PT100),控制回路必须增加PLC的特殊模块转换才可以,

请问有没有用于电机轴承的热敏开关?降低控制回路的成本。

不好意思,请多帮帮我吧,谢谢各位!好人有好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有。请来电咨询..0411-84507361或发FAX:0411-84507362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大型机组的温度测量模拟信号都是采用温度传感器(PT100),开关信号有温度开关.说明一下,我们的控制系统用 Honeywell的TPS系统.

网友C:
大的风机一般是温度传感器检测。小的感应的我认为在条件不成熟下就用红外线测温仪,挺不错的我们一直用。价格大该是3000左右。

网友D:
何必用PLC,如果单纯控制,加个带开关量的数显表即可。

网友E:
一般是用热电阻来测的。

网友F:
热电阻加二次仪表,比你用模拟量的plc通道便宜的多啊!

网友G: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当然可以用热敏开关,只是安装工艺有些要求,你见过低温热敏开关吧,但是它会受限于工作环境震动时间太长容易报错损坏,但是成本很低。。。

或者向楼上说的热电阻加2次仪表,6点检测加二次数显表成本也就是800~900之间。。。

网友H:
5,7楼上说的方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