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频器与纤维专用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8-12-24):
我司是生产氨纶丝的,卷取机采用变频器控制,因变频器的国外进口的专用变频器,备件采购及售后均十分麻烦,且价格高昂,因此考虑采用国内或在国内售后较好的进口变频器替代,但是由于我司对变频器的稳定性和高速性能要求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愿论坛中的各位高手指条明路。另外,能不能用普通变频器代替专用变频器,两都有何区别?

网友A:
如果是用来卷取的话,

推荐汇川330收卷专用变频,

矢量控制、根据线速度自动计算卷径,达到恒张力收卷,

张力锥度调节,强力改善卷取效果,

民族产业,国人当鼎力支持!

网友B:
我以前公司是生产复合丝的,卷绕机的变频器是明基的,不过听说有用台达变频器的

网友C:
国产很多机器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D:
看你的要求细节,我可以帮你做.jiangsonzh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