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温压补偿

楼主(2008-12-24):
为什么要温压补偿

在什么 情况下才可以对气体进行温压补偿

如果气体温度到零下还需不需要进行补偿

如果选择0-100,如果不满足  补偿为90度该怎样解释

网友A:
计算气体流量时,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影响到气体的密度

楼主:
那温度零下时还用温压补偿吗?

楼主:
即使温度压力改变 那温压补偿还不是一般值  还是有误差

楼主:
请大家光顾光顾  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