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速运转时,输出电流波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24):
我用的是东洋VF64C变频器,请问,电机在低速稳定运转的时候,输出电流波动很大,是什么原因?高速运转的时候好一些.

网友A:
驱动板有可能有一些小的问题,六路之间不平衡

网友B:
这是和你变频器所接电机的负载有关的,特别是风机水泵类的负载.另外电机轴承间隙大也是引起的原因之一.

网友C:
还有你的是闭环控制吗

网友D(2009-09-23):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