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中过流

楼主(2008-12-24):
同志没 我现在不能缩短减速时间 有没有办法把减速时间低点 还不报这个啊 放大功率也不行(贵啊)

网友A:
加制动电阻。

网友B:
机器用在那方面,能否详细点

网友C:
加制动电阻。是不是负载惯性比较大呀?

网友D:
没有制动要求的话选择自由停车方式啊

楼主:
传送带 要求3秒停车 现在4.8s

制动电阻有用吗?我知道过压要加制动分掉直流母线电压 消耗能量(不知对否)  过流是什么个情况呢 谁能给讲下

网友E:
加抽动电阻差不多的。你试试看。不行加大一级功率。

网友F(2009-02-04):
呵呵

估计你的是没有救了

网友G(2009-07-13):
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会引起变频器过流,这时你要加制动电阻,或者你有多台变频器可以将直流母线并联。

网友H:
可以增加回馈制动单元,或者制动电阻进行辅助制动,也可以考虑增加机械制动机构

网友I:
加制动电阻!

应该可以的!如果实在不行放大一档!你说的也不详细!

网友J:
加制动电阻肯定可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加制动电阻。

网友L(2010-10-05):
引用 网友G:
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会引起变频器过流,这时你要加制动电阻,或者你有多台变频器可以将直流母线并联。

网友M:
如果不能延长减速时间,就要加刹车电阻了。具体加多大的电阻,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