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保护里什么叫闭锁重合闸?

楼主(2008-12-24):
6KV高压出线柜保护装置中何为闭锁重合闸?请各位给个通俗的解释,我是新手,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A:
闭锁重合闸是为了高压瞬间掉电时能够自动投上,避免损失的一种措施。在电网上由于雷击等原因会引起瞬间掉电,瞬间合闸。在下一级供电网中为了能保证其正常运行都有重合闸保护。

楼主:
谢谢!实际经验还是很少,以后要多学习。

网友B(2009-04-15):
就是,多学习没错,继电保护有点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