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数传电台问题

楼主(2008-12-24):
请教各位高手,数传电台传输的是数字信号,那是不是说只要把需要传输的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不再进行编码就可以进行传输?如需处理,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对,只要是数字信号就可,一般是利用串行数据通信协议。

网友B:
可以选用带I/O的集成一体化设备,可以直接把AI、DI或PI接入,接受可直接还原出AO、DO或PO,也可以直接在PC上显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