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使用西门子PLC

楼主(2008-12-24):
大家好,我以前从没做过自动化方面的项目,但是公司因为人手的原因派我做一个西门子PLC编程的工作,是关于真空焊接炉的控制,我以前也没接触过PLC,现在正在学习,请问大家,我应该使用什么编程语言呢?梯形图我可以看得明白,但是要运用觉得比较难,而我觉得功能图比较好用,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A:
那你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阿。学电器就用功能图阿,学电气 就用梯形图,学计算机就用语句表阿

网友B:
先从梯形图学起吧,这个好理解一点

网友C:
用什么语言看自己的了,有时候你要3种都要用

网友D:
欧姆龙CJ系列PLC的PID无扰切换问题,我用的是CJ1M-CPU22的PLC,涉及到PID无扰切换的问题,由自动到手动当然没问题了,主要是手动到自动的无扰切换如何编程?请说详细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是学电子技术方面的,看功能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听说用功能图编程有些功能不能实现,是不是这样呢?

至于4楼,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哦,因为我也只是刚接触,听说欧系的PLC跟日系的PLC的编程方法很不同,尤其是西门子的,入门难,不过掌握了就容易做大项目了。

希望大家继续指导,谢谢!

网友E:
先看200编程手册,拿个PLC实践就明白了,我学的是三菱的PLC,用的最多是西门子,还有一个欧姆龙

网友F:
搞PLC十个九个 用梯形图 因为梯形图简单易学 建议你还是学梯形图吧

网友F:
再说梯形图基本上所以的PLC都支持 而功能图很多PLC不支持  好线只有西门子支持功能块图

网友G:
梯形图好理解,还是先从梯形图入手吧

网友H:
初学者最好选择梯形图编程!!!

网友I:
用梯形图吧,建议你到www.hollysys.com下载一个和利时的软件,欧系的,跟西门子的思路手法有相似之处,关键是具有离线仿真功能,可以不用买PLC就可以模拟程序,软件下载是免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初学者最好选择梯形图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