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智能化烤烟控制系统使用手册

楼主(2008-12-24):
WS—1 可编程烤烟控制系统

使

河南洛阳利林科技有限公司

与传统的烤烟控制系统相比增加了以下功能;
一、增加了语音报警功能:
1、 当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1度时语音提示:温度升 高请注意!
2、 当实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5度时语音提示:温度过低请采取升温措施!
3、 当上下棚温度误差大于3度时语音提示:上下 棚温差过高请注意!
4、 当实际湿球温度大于设定湿度时语音提示:湿度过高请注意!
5、 当实际湿球温度小于设定湿度8时语音提示:实际湿湿度过低请注意加湿!
注意:所有程序设定参数均可根据用户要求重新设定
二、增加了自动控制模式:
用户可根据实际烤烟过程的需要利用本系统提供的编程平台行编制整个烘烤过程的自动控制模式。
三、增加了动态跟踪控制模式:
丛初烤阶段开始以烟叶装入烤房时初始温度为基准点以每一小时递升1度或至8度的速度(通过自编程设定)升至设定的温度,然后根据设定温度继续控制运行。

前 言
我国是"两烟"(烤烟、卷烟)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其生产和消费量居世界之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各级领导及地方政府认真落实对广大`烟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各种措施,并且提倡科学种烟,大力推广烤烟烘烤先进技术,使我国的烤烟在种植和加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和相当的经济效益,为我国的国民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近年来大力提倡科学种烟,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大量推广应用使我国的烤烟产量大幅度的增长,每年采摘下来的大量新鲜烟叶由于后期深加工方面的种种原因降低了烤烟的品位,减少了经济效益。如何在烤烟的后期深加工中生产出高品位、高香气、低焦油、中烟碱、的优质烟叶,提高经济效益是当前急待解决的关键。
在烤烟生产过程中,烘烤是保证烤烟质量形成的重要环节。三段式"(变黄阶段、定色阶段、干筋阶段)烘烤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改革了传统的烤房和传统的烘烤技术,提高了烘烤质量。 解决了烘黄"而不"香"的工艺问题,烤房规范化改造为烤好烟提供了硬件保障,诸如此类的烘烤关键技术的解决为烤烟质量的形成和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在烤烟烘烤近120小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而经常出现的非线性、大惯性、大滞后性等特点,不仅暴露出人工控制的反应慢、时效性差、不能即时跟踪调节温度和湿度等缺点,使得烘烤过程容易出现失控机会较多、温湿度波动幅度大、能源利用率低、烘烤效果不稳定等情况,直接影响了烟叶的烘烤后期质量,而且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虽然近年来从国外引进了部分先进的烤烟技术和设备,实现了烘烤过程的自动化,但因造价过高而难以适应我国烟区广大烟农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此,大量吸取外国先进技术,研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烟区小烤房自动化控制设备和推广先进的烘烤技术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WS—1可编程烤烟自动化控制系统就是根椐烟区广大烟农的需要而研制开发的一种烟区小烤房自动化控制设备。它将单片机技术成功的引入到烤房的烘烤全过程中,在保证传统烘烤工艺不变的情况下,利用计算机技术监控烘烤的全过程,实现对烘烤各种参数的自动跟踪调整与控制,达到进一步提高烘烤质量和减轻劳动强度的目的。
河南洛阳利林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节 技术参数与工作原理
尊敬的用户;
欢迎您选用我公司的WS---1可编程烤烟控制系统,我们将竭诚的为您做好各项后期服务。
技术参数.型号规格:
型号:WS---1
名称:WS---1 可编程烤烟控制系统
控制模式:1、手动控制;2、自动控制;3、动态跟踪自动控制。
输入电压:交流220V 50HZ 60HZ
控制范围:干球温度:摄氏 0--100
湿球温度:摄氏 0--100
控制时间:小时 0--999
累计时间: 小时 0--9999
体 积 :
适用范围:用于烤烟、温床育苗、蔬菜大棚、红薯及其它果品蓄藏、种植蘑菇以及其它需要摄氏100度相对环境湿度100以下,对温度、湿度控制要求较高的各种设备及场所。
特点:
与传统的烤烟控制系统相比增加了以下功能;
一、增加了语音报警功能:

1、 当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1度时语音提示:温度升
高请注意!
5、 当实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5度时语音提示:温度过
低请采取升温措施!
6、 当上下棚温度误差大于3度时语音提示:上下棚温
差过高请注意!
7、 当实际湿球温度大于设定湿度时语音提示:湿度过
高请注意!
5、 当实际湿球温度小于设定湿度8时语音提示:实际湿湿度过低请注意加湿!
注意:所有程序设定参数均可根据用户要求生新设定
二、增加了自动控制模式:
用户可根据实际烤烟过程的需要利用本系统提供的编程平台行编制整个烘烤过程的自动控制模式。
三、增加了动态跟踪控制模式:
丛初烤阶段开始以烟叶装入烤房时初始温度为基准点以每一小时递升1度至8度的速度(通过自编程设定)升至设定的温度,然后根据设定温度继续控制运行。
工作原理:WS---1 可编程烤烟控制系统是专门为适用农村电网,采用三段式烘烤技术的分散型农用小烤房设计的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社会经济现状以及使用对象的具体条件,遵照适应性强,操作简单、运行安全可靠、经济实惠、有利于大量的推广应用的原则。其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低成本,适应农村的自然经济特点。整个系统在保证烤烟质量和较高的科技含量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农村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特点,尽可能降低成制 造成本,适应大多数烟农的经济承受能力。
(2)、完全自动化智能控制,保证烟叶烘烤质量的稳定和提高。整个系统尽可能避免人工操作的种种弊端,不仅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强度,确保能量的充分合理利用,而且要能体现智能控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使系统的"智能"能充分满足烟叶烘烤质量提高的要求,避免人工因烘烤掌握不当而对烟叶总体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3)安装方便,操作简便可靠
根据目前农村的烤房不完全统一的特点,在保证和提高烟叶烘烤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该系统的适配性,避免对原有烤房的另外改造,降低改造成本,以利于安装和推广;操作上应充分考虑烟农的实际情况,同时保证系统在农村环境中运行的可靠性,以充分体现系统的使用价值。
(4)适用性强
由于农村电力常不稳定,电压起伏大,该系统能在宽电源电压下正常工作,同时在保证在停电情况下能够恢复正常的手工操作,以保证烘烤效果。
(5)、工作原理:
WS---1 可编程烤烟控制系统采用宏晶公司开发生产的STC系列单板机作中央数据处理器。传感器1、传感器2将采集到的烤房内的实际温度、湿度和时间数据通过传输网络送入控制系统内部的中央数据运算处理器进行数据运算处理后。中央处理器根据事先编制的程控曲线进行离线计算后发出相应的控制指令经驱动电路来控制执行机构产生相应的控制动作,对烤烟房内部的温度、湿度及其它方面进行全方位监控,实现对各种烘烤参数的自动调整与控制,达到提高烘烤质量和减轻劳动强度的目的。
(6)、系统构成
本系统由主机,鼓风机、排湿风机、循环风机、进气门、天窗、地洞、加湿器、控火门、LED显示、显示屏、语音提示、两组温湿度传感器、485通讯接口等部分构成(如图1所示)。

图一、自动控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7)、性能
烤房内上棚和下棚各设有一组温湿度传感器,模数转换,数码显示。分别作为跟踪控制曲线设定值和实际值对比使用。其稳定性好,灵敏度高,精度在±0.2。 温湿度实行动态跟踪即时调节,每30秒循环检测、对比调节一次,保证控温控湿的准确性,防止温湿度出现大范围波动;同时具有光电及语音报警、温湿度超限显示;温湿度循环显示,提供充足控温控湿能力保障;天窗和地洞按控制温度分10档控制,当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1度后每升高0.2度天窗和地洞分别开放9度升至2度时天窗和地洞分别全开,同理实际温度下降时天窗和地洞分别分档关闭。采用电磁滤波电路,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环境适

网友A(2010-02-07):
EDIT 红外在线水分仪
在线含水率分析仪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