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REAL型的数据地址怎么表示?

楼主(2008-12-24):
我知道word(字)的地址可以表示为VW2,那么REAL型的怎么表示?我通过主轴凸轮接近开关的信号算出机器运行时速要用到这个!

网友A:
可用vd表示啊,比如vd0 vd4等,只要不与其他重复且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B:
VD表示!!如VD0,VD4,双整数同样!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其实 VB,VW, VD表示它的数据宽度,即所占的存储空间

网友D:
VD, ID, QD, MD, SMD, SD, LD, AC, Constant, *VD, *LD, *AC  这些数据格式都是 REAL型的。

你可以查看帮助实数型的运算指令,会告诉你那些是实数型的!

网友E:
比如VD0,那么它由VB0,VB1,VB2,VB3组成,其中VB0是高位,VB3是最低位